安全继电器的运行问题

楼主(2015-06-24):
如图所示,安全继电器的是时序图看不懂 具体的K2a K2b KM2a KM2b在哪里?内部的三极管怎么动作?麻烦大神回答,谢谢了!!!!!!!!!!!!!!!!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就是用来检测,需要检测的安全条件是否满足,满足的情况下输出控制线号,条件不满足后断开信号,再次吸合需要手动或自动复位。

你的例子来说:

首先S1 S2需要闭合,让两条信号检测通道检测到安全开关处于闭合状态。

KMI KM2自动复位后,安全继电器允许KM1 KM2线圈输出。电机允许运行。

当安全开关S1S2任意一个断开时,输出中断,电机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