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东西,使用的客户说得需要EDS文件,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4):
型号是5136-DNS-200S。客户说拿过去不能用,说得需要EDS文件才能用,是这么回事吗?必须有EDS才能用?
我也不懂这个东西,这个EDS文件怎么才能搞到,是个什么东西,大家有的话,能不能传个文件过来,谢谢。

网友A:
eds文件是让软件rslinx识别硬件,eds是描述硬件的,eds遵循开放的规范.
Rockwell Software-》Rlinx-》Tools-》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进行安装.
  对于DeviceNet 来说,EDS显得格外重要。没有它,设备无法正常通信及显示。

小知识:RSLinx可以为所有Allen-Bradley网络提供 完整的驱动程序。通过RSLinx软件,用户可以通过一个窗口查看所有活动网络,也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通讯接口同时运行时运行任何所支持的应用程序的组合。RSLinx提供最快速的OPC、DDE和Custom C/C++的接口。

RSLinx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多个网络、本地工作站和DDE/OPC性能诊断工具,便于进行系统维护和故障排除。 )

网友A:
AB的官网,下载中心里面有哦

网友B:
我没见过这东西,一起学习了,

楼主:
AB的官网没找到呢,我看这个模块是SST品牌的,是AB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