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位开关怎样进行画面切换?

楼主(2015-06-25):
我知道用功能开关可以切换,但是用位开关怎么切换呢?

网友A:
位开关是不能切换画面的

切换画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功能开关,另一种是系统控制区地址

系统控制区地址在“工程设置”-“工程参数”-“启用系统控制区”这里的地址假如为HDW0,当HDW0=10,画面跳转到10序号画面

楼主:
谢谢大神指教,在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