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系列用什么编程软件好点?

楼主(2015-06-25):
目前用的DOPSoft,但是老是出现无法打开USB的情况,听说Screen Editior也支持DOPB,不知道你们用的哪一个版本?求教

网友A:
最新版本的DOPSoft是2.00.04,使用比以前稳定。至于"无法打开USB",可以先更新韧体、插拔数据线,然后重新上电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的DOPSoft是2.00.04,使用比以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