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OR型PLC控制步进电机转动

楼主(2015-06-25):
新手,刚接触PLC,上面是PLC型号,接线图和我们按照手册编的程序,但是都不能使电机转动,不知道为什么。来个大神给个程序或者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新人发帖秒沉,快来救救我。

网友A:
先看看plc有无脉冲输出 再看线路有无问题 再看步进电机

网友B:
这里有没有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plc有无脉冲输出 再看线路有无问题 再看步进电机

 Yo有输出,线路接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没有设置呢。

设置了,但是还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没有设置呢。

可以看看程序可不可行吗,谢谢

网友C:
看看输出灯是否闪烁,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人发帖秒沉,快来救救我。

看看输出灯是否闪烁,串联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新人发帖秒沉,快来救救我。   ...

引用 网友C:
看看输出灯是否闪烁,电阻是多大的

100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