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465如何实现分段

楼主(2015-06-25):
我现在用信捷TH465型号的触摸屏准备做一个设备的控制界面,想用触摸屏实现一个功能,就是在第一页输入一个分段数,在第一页后就出现几个页面,如第一页输入分段数5,后面就可以翻出5页,输入3后面就只能翻3页,问下这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将每一页的画面跳转使用不同的线圈控制,使用C语言判断分段数,不同的分段数,对应置ON不同的控制线圈,即可显示对应的画面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