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243-1以太模块与路由器

楼主(2015-06-25):
最近想利用S7-200的路由模块组态无线局域网用于控制显示,不过这两天调试遇到了问题,希望可以得到各路高手的指点。

CPU模块 224 CN    214-1BD23-0XB8

以太模块 cp 243-1   6gk7  243-1EX01-0XE0

通过初步调试,目前使用网线将电脑和S7-200已经可以进行通信,可以上传下载和监控程序

但是将以太模块连接进入到了无线路由器上之后,路由器无法识别243-1,无法读取其IP地址,使用PING 指令也无法ping通。先后使用了netgear 和TPLINK两种路由,都找不到以太模块,有没有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重新设置路由器呢 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重新设置路由器呢 怎么设置的

 后来的TPlink是我新买的,从新开始设置的,就是设置了网段和密码,因为不接入internet 所以其他都没有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有没有重新设置路由器呢 怎么设...

 连上去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依旧没有连接上去,和西门子服务热线工程师沟通,其认为不支持,网上看到部分信息说是支持交换机不支持路由,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是设置问题,就是不知道有谁成功过

网友B:
希望有成功的或者知道不可行的高手们给予指点哦

网友B:
继续期待有高手可以解答

楼主:
一定要沉底吗,高手们多多赐教啊

网友B(2015-07-30):
为什么要个答案这么难啊

网友C:
怎么没高手出来指点呢???期待ing

网友C:
刚刚百度查看了一些资料,可以实现,具体实现方法见http://bbs.gongkong.com/D/201109/395112_1.shtml有详细的步骤,此时需要PPI以太网转换模块,资料中有提到厂家资料。

另:网上相关资料说S7-200不支持与路由器连接,只能和交换机连接。

网友D(2018-08-28):
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需要在CPU中编相关以太网程序后才可以使用, 可以考虑使用耐特的以太网型的CPU, 只需要通过网页做好地址配置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