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旋转型伺服

楼主(2015-06-25):
请问安川旋转型伺服电机怎么优化,求方法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问具体优化是指什么?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
一般用安川伺服调整软件优化就行了。还要看优化什么,一般也就震动增益加减速,软件不行就得手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问具体优化是指...

伺服位置偏差太大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请调整增益参数。如Pn100,Pn101,Pn102,Pn103。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