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

楼主(2015-06-25):
PLC本体模拟量采集进来后是一个怎么样的数?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怎么把这一个数转为浮点数?再做运算。

网友A:
默认是BIN数据格式,O(∩_∩)O哈哈~

网友B:
浮点→16 位BIN 转换     FIX

浮点→32 位BIN 转换    FIXL

16 位BIN→浮点转换      FLT

32 位BIN→浮点转换       FLTL

浮点加法运算          +F

浮点减法运算           -F

浮点除法运算          /F

浮点乘法运算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