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给变频器供电为什么容易损坏整流桥

楼主(2015-06-25):
发电机给变频器供电为什么容易损坏整流桥

网友A:
这问题问的没法回答啊,能具体说说嘛

这么说吧所用的电都是由发电机发的,

楼主想要说什么呢?

网友A:
如果是自备的发电机,这可能是由于发电机容量小,尤其是柴油发电机可能存在电压波动等,

导致电流电压波动大,变频器整流桥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备的发电机,这可能是由于发电机容量小,尤其是柴...

客户工地用发电机供电的,老是坏变频器整流。

网友B:
跟大家学习啊!!!!!!!!!!!!!!

网友C:
一般工地上都是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居多,其线路谐波成分较市电大多了,谐波会导致整流桥发热厉害且同时严重影响电容器寿命,

楼主:
发电机刚启动时候是不是谐波更大?有这方面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工地上都是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居多,其线路谐波成分较...

发电机刚启动时候是不是谐波更大?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工地上都是三次谐波励磁发电机居多,其线路谐波成分较...

 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一般工地上都是三次谐波励...

 发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压处于建立的过程中,很不稳定的。变频器前端带3%压降的电抗器就会好些。

网友C:
我们常用的市电是大型发电机组联网提供的,而且经过了变压器,基本不含高次谐波(因为变压器本身的感抗限制了高次谐波在电网传输,且频率越高的限制效果越好)。但是一般工地的小型发电机组很多采用三次谐波励磁(此种发电机基本没有单独的稳压控制,靠调节转速来调节电压,而工地负载变动较大导致发电机组稳压效果较差且输出电源含有3-5次谐波成分。这个主要是基于造价原因,目前三次谐波励磁一般应用功率在30KW以下),实际如果是大型发电机组的话,电压一般较稳定且高次谐波含量少,跟市电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常用的市电是大型发电机组联网提供的,而且经过了变压...

客户说是315kw发电机,因为变频器是200kw的坏了几次,都是只坏整流了,315kw发电机什么原理发电?

网友E:
自备发电机电压不稳。容易造成整流桥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