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60A变频器连续炸IBGT模块

楼主(2015-06-25):
我们厂是做焊丝的。所有的变频器是集中在一个相对干净是的屋子的,连续用了好几年都没有坏过。最近一个月内经常出现变频器模块坏,测量电机电机线都没接地短路。22kw电机ACS510-60A变频器标准宏,变频器最大电流设置的是81A白天晚上电压相差不到5V一般是晚上坏,室内温度是40度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A: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这个不太好说,自己有能力就拆开仔细检查

不行就找售后吧

网友B:
环境温度太高了。环境温度40摄氏度时,变频器必须把载波频率调到4k以下,最好是降额运行。温度高,IGBT失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网友B:
上空调吧,少炸一台变频器就够买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