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遇到干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25):
在现场遇到的干扰的解决办法有两种:
1 屏蔽层双端接地,且要保证两端的接地点等电位,这种方法解决了许多的干扰问题。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位同事说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因为他在遇到干扰时双端接地后干扰更甚,当时跟他说了你能确定你那两个接地点是一个地?从现象来看肯定不是一个地。
2 屏蔽层单端接地,屏蔽层的另一端通过一个电容器来接地,这种方法远距离的屏蔽电缆上使用的效果较好。
现场有两种地:
1)安全保护地,也称为电磁兼容性地。车间里一般有保护接地网络,为了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应将电动机的外壳和控制屏的金属屏体连接到安全保护地。CPU模块上的PE(保护接地)端子应连接到大地或者柜体上。
2)信号地,或称控制地、仪表地。它是电子设备的电位参考点,例如CPU模块的传感器电源的M端子应接到信号地。plc和变频器通信时,应将PLC的RS-485端口的第5脚(5V电源的负极)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的0V端子连接到信号地。
应使用等电位连接导线连接各控制屏,西门子推荐的导线截面积为16 mm2。控制系统中所有的控制设备需要接信号地的端子应保证一点接地。首先以控制屏为单位,将屏内各设备需要接信号地的端子用电缆夹连接到等电位母线上,然后用等电位连接线将各个屏的信号地连接到接地网络的某一点上接地。信号地最好采用单独的接地装置。
一般情况下,数字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两端接地,并确保大面积接触金属表面,以便能承受高频干扰。为了减少屏蔽层的电流,两端接地的屏蔽层应与等电位连接导线并联。
模拟量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在具有很好等电位连接情况下,应两端接地。模拟量电缆的屏蔽层可以在控制柜一端接地,另一端通过一个高频小电容接地。如果屏蔽层两端的差模电压不高,并且连接到同一地线上时,也可以将屏蔽层的两端直接接地。
不要使用金属箔屏蔽层电缆,它的屏蔽效果仅有编织物屏蔽层电缆的五分之一。
连接参考电位不同的设备的通信口,可能导致在连接电缆中产生预想不到的电流。这种电流可能导致通信错误或设备损坏。应确保用通信电缆连接的所有设备都共用一个公共电路参考点或者进行隔离,以防止出现意外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