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器的参数设置口诀

楼主(2015-06-25):
PID调节器的参数设置时有技巧,以下是总结的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A:
复制粘贴好玩吗?搞的通自动控制原理先调哪个参数都一个样,还可以自己写自整定自适应算法,连调都不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