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条件动作不执行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问题是这样的:在条件动作里面里“自定义”设置为“d==2”,“动作”里面设置为“c=10”,在“为真时执行”,然后d与c的初值我都给的0,当我手动给d输入2时,c没有变化。

    同样的方法我重新开一个工程却是可以的,只有在上面所说的工程里面不行。动作里面:按键动作、数据改变动作、应用程序动作都可以,唯独条件动作似乎就是不执行,无论是什么条件,什么动作,当条件满足时,动作无法执行。

请问这种现象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该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你就重新开一个工程 在新工程里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