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温试验箱维修记

楼主(2015-06-26):
节后回来高低温试验箱不能用了,开机后启动约10S钟自动跳闸,于是开始查线路,厂家资料有限,购买时间又比较长了,连张原理接线图都找不到,只能缕线查找。经过我们几个仔细的查找和实验测试,发现在可控硅加热接通时,灯一闪就跳闸,切开主回路电缆,用摇表摇加热器的绝缘,发现绝缘电阻很低,去掉加热器,测试制冷运行一切正常也不跳闸。所以最终确定是加热管出现了问题,拆开后盖取出里边保温层的超细玻璃棉,露出了加热器的接线和固定螺母,拆掉取出加热棒,发现其采用的不是优质的不锈钢材料,经过长时间的使用,里边水汽的侵蚀,加热管的外壁和翅片已经有大量的锈蚀导致绝缘破坏,从而使得加热器在投入使用时导致漏电发生,引起了主断路器的跳闸。另发现一只电磁阀动作时发出吸合不稳的噪声,也决定一起换掉。于是从网上查找相应的型号核对尺寸,也找到了AC220V的电磁阀,此次选购的是优质304不锈钢材料的,相信这次能够使用更久,并且对其它气动元件也购买了备件,下次维修就方便了。

   此高低温试验箱还是比较不错的,从结构上有不少的优点值得学习:1、保温材料采用超细玻璃棉,保温效果好;试验箱设有两道硅橡胶门封条,密封性能良好。2、外壳采用冷轧钢板表面喷塑处理,线条流畅,美观大方;内胆工作室采用不锈钢拉丝板,表面平整、光亮,工作室后部备有鼓风风道,内安装有加热器、制冷蒸发器等部件,配有鼓风风机,使风道内冷热空气吹入工作室中,以保证工作室温度要求。3、观察窗也采用了双层结构,另外观察窗还配备了加热装置,防止高低温试验时中空部分产生水汽凝结而影响正常观察。4、电缆线中间有分叉和接头的地方都采用焊接工艺外包热缩管,使得接线更可靠。

下面是结构图

一些基本参数

1、温度范围:-40℃~+150℃

2、湿度范围:30%R·H~98%R·H

3、温度波动度:±0.5℃

4、湿度波动度:±3%R·H

5、温度均匀度:±2℃

6、湿度均匀度:±2~3%R·H

7、平均降温速率:0.7~1℃/min  (空载)

8、升温速率:2~3℃/min  (空载)

9、电源:AC380V   50Hz

照片说明:

1、这个就是总开关,跳闸的就是他,下边的是排水管和电缆进线

这是后盖拆开后的保温层和加热器的接线

这是门的自锁装置,感觉不错,关门后感觉很严实,也很可靠

跟上边的是配套的

内部的侧边有托盘支架,可调,设计的也比较合理,方便

后边还有两圈温度采集器夹在了保温棉的中,估计是用作温度保护之类的

就是这只加热器漏电了,已拆掉,买来新的换上就OK了

这个大圆筒子是加湿装置,下端最右侧的电磁阀有问题,工作时振动动作不可靠,这次一并换掉

这个不用说了,名牌写的很清楚

拆电磁阀中

这个观察窗有学问:1、双层2、中间的上边夹着照明灯3、观察窗的四周是加热条,防止雾气影响试验时的观察

这个是加热器不锈钢的,已经生锈,外部有散热翅片

上边是循环风扇,中间是加热器,下边是制冷时用的蒸发器

先介绍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欣赏,后续有时间在补充一下控制部分的照片

网友A:
有图有真相!!!谢谢分享

网友B:
感谢老师经验分享。

图文并茂;读来兴趣盎然。

赞!

楼主:
补充一下控制电路的照片

触控屏背面

触控屏正面

左边是个相序保护器,中间的接触器是控制压缩机的,右边的可控硅来控制加热器和加湿器

左下角的旋钮式温控器,旁边有个小喇叭蜂鸣器

网友C:
绝对是好帖子啊,版主没有发现置精。这几天忙,才发现!对不住了。兄弟!

此帖可以参评6月份精华帖评奖活动。(图书错过了)

网友D:
很好的维修帖子,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