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拟量中负号怎么传送到电脑

楼主(2015-06-26):
各位大大好,我是初学者。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欧姆龙接入两个模拟量a、b,分辨率为6000。A=a-3000,B=b-3000。欧姆龙与电脑通过485转网口相连。在电脑上可以显示A和B的值。我的问题是:如何在电脑上显示A和B的正负?A和B是独立的数据,A+B+/A+B-/A-B-/A-B+这四种情况都能在电脑上显示出相应的正负号?

网友A:
模拟量模块进PLC的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模块进PLC的模拟量模块。           ...

谢谢你的解答。模拟量是通过mA信号接入200、201通道。这个是没问题的,我的疑惑主要是多组负数如何同时传到电脑上显示出来。

楼主:
看了书里写的,PLC在数据处理中对负数通过P_CY进位标志来判断数据的正负,并通过2的补数输出结果。假如有两个数据经过处理,第一个数处理完是负数,CY置1了,接着处理第二个数是正数,这时CY又要置0,不是把第一个数的符号给覆盖了?还有一个就是假如只有一个数据是负数,CY置1,PLC上是可以知道这个数据是负数了,但是怎么把这个数据传输到电脑上后让它显示是负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