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eb远程监控系统

楼主(2015-06-26):
这段时间做了一个矿井主扇的远程监控系统,主扇的功率为110kW,K45-6/17#的矿井主回风井通风机。现在,就怎个主扇通风的远程监控进行介绍。

    首先,原主扇采用的是接触器控制自耦降压启动正反转的常规电控柜控制,主扇那边的电机上有两个温度传感器,但是没有安装相应的仪表进行控制,同时主扇也处于开机后一直运行无人监控的状态。在2015年年初,对这个通风系统进行了改造。

    现对现场的电控部分和风机机械、运行物理参数和电机的电量参数进行采集和传输。在电控柜中增加S7-200,cpu224xp的PLC,加一个CP243的以太网通讯模块,控制风机的启动和停止及正反转,在电控柜里增加一台AEC4620的智能网络电表,对主扇电机运行的电量参数进行采集和处理,然后通过AEC4620的RS485通讯口与PLC进行通讯,将风机电机的电量参数传输到PLC,再在电控柜里增加一台SWP807-81-23-HL的八路巡检仪,设置八路巡检仪各个通道输入的分度号,根据现场使用的不同性质的传感器都接到巡检仪中,设置各个通道的参数,然后通过巡检仪的RS485通讯口与PLC通讯。

楼主(2015-08-22):
风机电量模拟量信号和具体的量值均通过AEC4620型网络智能仪表采集,所有的风机运行模拟量(风压、风量、气体分析成分等)均通过SWP807-81-23-HL进行采集,这两种仪表均支持RS485通讯并配有485通讯的接线端子。通过PLC两个编程口中的一个定义为自由口通讯,分别查这两种仪表的通讯格式和命令代码,然后采用定时轮询的方式将两个仪表的命令通过PLC的自由口通讯发送到485总线上,分别从AEC4620采集电流、电压、功率灯共计74个字节的数据,然后送到子程序进行处理,将仪表的数据格式转换成浮点数的格式,并指定VB1000开始的区间连续存储在PLC的内存中。发送命令采集所有SWP807仪表通道的实际值,然后转送的子程序处理,将八个通道的模拟量转换成浮点数格式,接着电量数据存储。至此,风机运行中的各项参数均保存在了PLC从VB1000开始的存储区间。使用MicroWin-step7编程软件对PLC进行编程,定义相应的符号表表示各个物理的模拟量。

    风机在2015年6月进行了变频节能改造工作,采用西门子MM430变频器拖动主风机。在这个过程中,对PLC控制程序进行相应的改进,使用Q0.1接到变频器5#端子上控制风机正风运行(接通开始正风运行,断开停止)使用Q0.2接到变频器6#端子上控制风机反风运行,使用Q0.3接到变频器7#端子上对风机的报警和故障进行复位,PLC24V-端子接到变频器28#端子上。使用QW0(224XP自带的模拟量输出口0-10V)控制变频器的转速,V+输出接变频器3#端子,com接变频器4#端子,这样就可以实现PLC输出0-10V电压控制变频器在0-100%转速运行。并将变频器正反转状态、故障报警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端子上,将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0-20mA)接到PLC模拟量输入端子A+和COM上,注意PLC的输入为电压信号而变频器输出为电流信号,需要在PLCA+和COM间并接一个500Ω的电阻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通过设置变频参数满足控制要求,再根据控制要求对PLC进行编程,同样将状态信号和控制信号转入PLC的VB存储区待上位机使用。

楼主:
上位机的组态:

上位机采用winccV7.2ASIA版进行组态,wincc必须完全安装。wincc完成安装后,带有一个SIMATIC NET的部件。这个部件可用来组态PC站和OPC服务器(注意:wincc是不能直接和S7-200PLC通讯的,必须通过OPC服务器)。所有,要实现远程组态的第一步是需要建立wincc和远程PLC间的通讯,就必须组建OPC服务器,wincc访问OPC服务器在通过OPC服务器与远程PLC通讯的方式来控制PLC的各种动作。

1 PC Station组态:

1.1 在wincc完成安装后,在电脑右下角任务栏中会有一个电脑图标,(xp和win7系统会有所不同),点击打开它。(不好意思,还没学会屏幕截图)

在第一行插入一个OPC站,在第三行插入一个IE通用模块。选择实际电脑上的网卡,查看网络IP地址等信息。

从开始菜单中选择SIMATIC NET-Configuration Consle程序,双击打开它(组态控制台)在模块中打开所在网卡,然后点击测试必须通过。

至此PC Station站组态完毕,但是还不能和其他PLC实际通讯,需要实际通讯还需要在Step 7中进行硬件和软件的组态以建立实际的通讯。

楼主:
在PC Station组态中,第一次插入OPC服务器时状态列会显示一个有红叉的图标,在经过Step7组态并下载后,这个小红叉会消失。说明硬件组态成功,这时电脑就可以当做一个PLC站来使用,也就可以和系统中的其他PLC和设备进行通讯组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