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电表有一只互感器接反了会少计量多少

楼主(2015-06-26):
各位老师好!

        朋友店里用电计量是一只三相四线电表,年前请工人整改了线路。今年5月份物业查抄电费,收到的电费比以前少了好多,经检查,发现是A相互感器S1和S2接反了。物业现在要求补缴电费,应该补缴多少才算合适。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觉得吧1/3差不多了。

网友B:
如果一相断了,少计量一相的电量;如果接反了,就不仅是少一相,因为它产生相反的力矩(机械式),可以抵消另一相,我认为应该补交现在电费的2倍。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

A相互感器S1和S2接反了,但谁能来证明A相的负荷电流是多大啊。

错接的互感器负荷电流大,反向力矩大;负载电流小,反向力矩就小。

现在拿不出证明来,物业那边就只能算笔糊涂帐啦。

谢谢老师!

网友C:
经初步计算,可能在4/1至 3/1之间。

网友D(2016-06-08):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相断了,少计量一相的电量;如果接反了,就不仅是少一相,因为它产生相反的力矩(机械式),可以抵消另一相,我认为应该补交现在电费的2倍。

老师好,A.B.C三相互感器S1与S2接反了,怎么样去计算电费。

网友B:
如果是穿心式互感器,与电线穿过的方向有关系,S1、S2与电线穿过的方向对应才行,只有电表没反转,接线就是正确的,计量是准确的。

网友E:
受教了,有机会要故意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