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西门子触摸屏如何改变PLC内的值

楼主(2015-06-26):
本人在学习尝试wincc flexible学习,遇到这样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求助各大神。。。。。

目的:在西门子触摸屏(smart700)中使用wincc flexible2008编辑画面,使得西门子PLC(224CN)内VD39的值改变,如VD39的值从3568165更改为2048000

实验过程及结果:触摸屏画面已编辑好,连接PLC上电后,触摸屏显示VD39的值从3568165更改为2048000.其中触摸屏组态变量VD39设置为:"名称:VD39,连接:SIMATIC S7 200,数据类型:DWord,地址:VD39,采集周期:100ms".但是用软件STEP7检查发现PLC中VD39内的数值仍为3568165

网友A:
  修改的值在  PLC 中没有正确连接?? 还是你的地址有问题 ?

网友B:
首先确定PLC和屏通信正常。

数据类型选择正确。

楼主:
回复内容:我是先读出VD39的值,正确;触摸屏中改变VD39的值,正确(此处用I/O域实时显示VD39的值,显示数据已改变);再用STEP软件查询PLC中VD39的数值,发现还是原来的数值。。。好困惑。。。。

引用 网友A:
修改的值在  PLC 中没有正确连接?? 还是你的...

楼主:
通信是正常的,因为还有个M0.1起控制作用,正常运行。。。。对于这个变量VD39数据类型是DWord,好困惑。。。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PLC和屏通信正常。数据类型选择正确。

网友C:
首先要确保PLC与触摸屏评通讯上,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网友D(2015-08-05):
你是在什么状态下看的,触屏和PLC设备是不是处在通信状态下

网友E:
这种情况往往都是通讯没有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