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怎么接单相电机

楼主(2015-06-26):
客服说没有单相输出的变频器,那我怎么用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接单相电机呢?求助

网友A:
电机改成三相的可以吗?很多单相电机就是三相电机加两个大电容

网友B:
可以把电机电容拆了后直接接,可以运行但是寿命不保证多久!

网友C:
买220伏单相输入的,三相220伏输出的变频器,任意接输出的2根线,记得接个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电机电容拆了后直接接,可以运行但是寿命不保证多久!

 需要将电机额定电压设置为220V。单向电机中线不能接地。设置正确、负荷匹配,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买220伏单相输入的,三相220伏输出的变频...

 是错误的,因为变频器不能接电容负载!

网友E:
用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就行了,伟大的天朝早就有人把成品放在你面前了。

网友F:
三相220V变频器带220V电机。

网友G:
普通变频器不能用于单相电机,6楼说了,要用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

没有使用经验就敢给支招!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就行了,伟大的天朝早就有人把成品放...

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输出的也是PWM调制的直流电,等效于高次谐波含量极大的电源,而高次谐波是电容器的克星,很快就会报废电容器......

就算有这种东西也不能用多久,还是换电机吧

网友H(2015-07-31):
为什么一定要用变频器?为了调速或是方便控制?

单相电机调速器,价格便宜,调速,正反控制。

网友I:
最好单相电机专用变频器,如果想使用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应该去掉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并且询问厂家设置好相应的保护参数。

网友F(2015-12-30):
三相变频器不能接单相电机,用专用变频器220va才行。

网友J:
没图我说个78啊。有图我想怎么说就这么说。

网友K(2016-06-27):
用其他调速方式啊,单相电机用什么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