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画面中采集的数据显示的是0和3b9ac9ff,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6-26):
选择的设备时PLC-MODBUSTCP;

在数据字典里设置的变量类型为I/O整型

寄存器选择的是4

数据类型选择的是long

初始值设置为:0

打开同TouchVEW.exe运行画面采集数据时,有些数据显示正确,有些显示的是0和3b9ac9ff

查找了很久的原因,观察到变量属性里边的初始值会自动变化,当初始值显示为等于最大值时,运行画面对应变量值显示为3b9ac9ff

请给我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数据类型要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