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资料100题

楼主(2015-06-27):
1油浸变压器有哪些主要部件?
答:变压器的主要部件有:铁芯、绕组、油箱、油枕、呼吸器、防爆管、热器、绝缘套管、分接开关、气体继电器、温度计净油器等。
2什么叫全绝缘变压器?什么叫半绝缘变压器?
答:半绝缘就是变压器的*近中性点部分绕组的主绝缘,其绝缘水平比端部绕组的绝缘水平低,而与此相反,一般变压器首端与尾端绕组绝缘水平一样叫全绝缘。

3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是变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的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变压器则能把高电压变为用户所需要的各级使用电压,满足用户需要。
4套管裂纹有什么危害性?
答:套管出现裂纹会使绝缘强度降低,能造成绝缘的进一步损坏,直至全部击穿。裂缝中的水结冰时也可能将套管胀裂。可见套管裂纹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是很有威胁的。
5高压断路器有什么作用?
答: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还可以在系统发生故障时与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世断故障电源,防止事故扩大,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6阻波器有什么作用?
答:阻波器是载通信及高频保护不可缺少的高频通信元件,它阻止高频电流向其他分支泄漏,起减少高频能量损耗的作用。
7电流互感器有什么用途?
答: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按一定比例变为小电流,提供各种仪表和继电保护用的电流,并将二次系统与高电压隔离。它不仅保证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也使仪表和继电器的制造简单化、标准化,提高了经济效益。
8电流互感器有哪几种接线方式?
答: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有使用两个电流互感器两相V形接线和两相电流差接线;有使用三个电流互感器的三相Y形接线、三相△形接线和零序接线。
9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几种?
答: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同步发电机;调相机;并联补偿电容器;串联补偿电容器;静止补偿器。
10、为什么要在电力电容器与其断路器之间装设一组ZnO避雷器?
答:装设ZnO避雷器可以防止电力电容器的拉、合操作时可能出现的操作过电压,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11、电能表和功率表指示的数值有哪些不同?
答:功率表指示的是瞬时的发、供、用电设备所发出、传送和消耗的电功数;而电能表的数值是累计某一段时间内所发出、传送和消耗的电能数。
12、对并联电池组成电池有什么要求?
答:并联电容池中千电池的电动势要相等,否则电动势大的电池会对电动势小的电池放电,在电池组内部形成环流。另外,各个电池的内阻也应相同,否则内阻小的电池的放电电流会过大。新旧程度不同的电池不宜并联使用。
13、中央信号装置有什么作用?
答:中央信号是监视变电站电气设备运行的一种信号装置,根据电气设备的故障特点发出音响和灯光信号,告知运行人员迅速查找,作出正确判断和处理,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14、为什么电缆线路停电后用验电笔验电时,短时间内还有电?
答: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停电后线路还存有剩余电荷,对地仍然有电位差。若停电立即验电,验电笔会显示出线路有电。因此必须经过充分放电,验电无电后,方可装设接地线。
15、什么是内部过电压?
答:内部过电压是由于操作、事故或其他原因引起系统的状态发生突然变化将出现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对系统有危险的过电压。这些过电压是系统内部电磁能的振荡和积聚所引起的,所以叫内部过电压。
16、220KV阀型避雷器上部均压环起什么作用?
答:加装均压环后,使避雷器电压分布均匀。
17、何谓保护接零?有什么优点?
答:保护接零就是将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导线与系统零线进行直接相连的方式。采取保护接零方式,保证人身安全,防止发生触电事故。18、中性点与零点,零线有何区别?
答:凡三相绕组的首端(或尾端)连接在一起的共同连接点,称电源中性点。当电源的中性点与接地装置有良好的连接时,该中性点便称为零点;而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
19、直流系统在变电站中起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站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的直流电源。它还为操作提供可*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20、为使蓄电池在正常浮充电时保持满充电状态,每个蓄电池的端电压应保持为多少?
答:为了使蓄电池保持在满充电状态,必须使接向直流母线的每个蓄电池在浮充时保持有2.15V的电压。
21、为什么要装设直流绝缘监视装置?
答:变电站的直流系统中一极接地长期工作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同一级的另一地点再发生接地时,就可能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和控制电路的误动作。另外在有一极接地时,假如再发生另一级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短路。
22、说明什么叫浮充电?
答:浮充电就是装设有两台充电机组,一台是主充电机组,另一台是浮充电机组。浮充电是为了补偿蓄电池的自放电损耗,使蓄电池组经常处于完全充电状态。
23、为什么室外母线接头易发热?
答:室外母线要经常受到风雨雪日晒冰冻等侵蚀。这些都可促使母线接头加速氧化、腐蚀,使得接头的接触电阻增大,温度升高。
24、系统发生振荡时有哪些现象?
答:系统发生振荡时的现象有:(1)变电站内的电流表、电压表和功率表的指针呈周期性摆动,如有联络线,表计的摆动最明显。(2)距系统振荡中心越近,电压摆动越大,白炽灯忽明忽暗,非常明显。
25、掉牌末复归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答:掉牌末复归灯光信号,是为使值班人员在记录保护动作情况的过程中,不致于发生遗漏造成误判断,应注意及时复归信号掉牌,以免出现重复动作,使前后两次不能区分。

26、低压交直流回路能否共用一条电缆?为什么?
答:不能。因为:(1)共用同一条电缆能降低直流系统的绝缘水平;(2)如果直流绝缘破坏,则直流混线会造成短路或继电保护误动等。
27、测二次回路的绝缘应使用多大的兆欧表?绝缘标准是多少MΩ?
答:测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值最好是使用1000V兆欧表,如果没有1000V的也可用500V的兆欧表。其绝缘标准:运行中不低于1MΩ,新投入的,室内不低于20MΩ,室外不低于10MΩ。
28、油开关的辅助触点有哪些用途?
答:油断路器本身所带常开、常闭触点变换开合位置,来接通断路器机构合闸及跳闸回路和音响信号回路,达到断路器断开或闭合电路的目的,并能正确发出音响信号,起动自动装置和保护的闭锁回路等。当断路器的辅助触点用在合闸及跳闸回路时,均应带有延时。
29、SF6气体有哪些化学性质?
答:SF6气体不溶于水和变压器油,在炽热的温度下,它与氧气、氩气、铝及其他许多物质不发生作用。但在电弧和电晕的作用下,SF6气体会分解,产生低氟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会引起绝缘材料的损坏,且这些低氟化合物是剧毒气体。SF6的分解反应与水分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有去潮措施。
30、过流保护的动作原理是什么?
答:电网中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电流会突然增大,电压突然下降,过流保护就是按线路选择性的要求,整定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的。当线路中故障电流达到电流继电器的动作值时,电流继电器动作按保护装置选择性的要求,有选择性的切断故障线路。
31、变压器的油枕起什么作用?
答:当变压器油的体积随着油漫变化而膨胀或缩小时,油枕起储油和补油作用于,能保证油箱内充满油,同时由于装了油枕,使变压器与空气的接触面小,减缓了油的劣化速度。油枕的侧面还装有油位计,可以监视油位的变化。

32、变压器的铁芯为什么要接地?
答:运行上变压器的铁芯及其他附件都处于绕组周围的电场内,如不接地,铁芯及其他附件必然感应一定的电压,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当感应电压超过对地放电电压时,就会产生放电现象。为了避免变压器的内部放电,所以要将铁芯接地。
33、变压器的净油器是根据什么原理工作的?
答:运行中的变压器因上层油温与下层油温的温差,使油在净油器内循环。油中的有害物质如:水分、游离碳、氧化物等随油的循环被净油器内的硅胶吸收,使油净化而保持良好的电气及化学性能,起到对变压器油再生的作用。

34、有导向与无导向的变压器强油风冷装置的冷却效果如何?
答:装有无导向的油风冷装置的变压器的大部份油流通过箱壁和绕组之间的空隙流回,少部分油流进入绕组和铁芯内部,其冷却效果不高。而流入有导向强油风冷变压器油箱的冷却油流通地油流导向隔板,有效地流过铁芯和绕组内部,提高了冷却效果,降低了绕组的温度。

35、温度计有什么作用?有几种测温方法?
答:温度计是用来测量油箱里面上层的油温的,起到监视电力变压器是否正常运行的作用。温度计按变压器容量大小可分为水银温度计、信号温度计、电阻温度计三种测湿方法。

36、高压断路器的分合闸缓冲器起什么作用?
答:分闸缓冲器的作用是防止因弹簧释放能量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损坏断路器的零部件。
合闸缓冲器的作用是防止合闸时的冲击力使合闸过深而损坏套管。

37、什么叫断路器自由脱扣?
答:断路器在合闸过程中的任何时刻,若保护动作接通跳闸回路,断路器能可*地断开,这就叫自由脱扣。带有自由脱扣的断路器,可以保证断路器合于短路故障时,能迅速断开,避免扩大事故范围。

38、SF6气体有哪些良好的灭弧性能?
答:SF6气体有以下几点良好的性能:(1)弧柱导电率高,燃弧电压很低,弧柱能量较小。(2)当交流电流过零时,SF6气体的介质绝缘强度恢复快,约比空气快100倍,即它的灭弧能力比空气高100倍。(3)SF6气体的绝缘强度较高。

39、真空断路器有哪些特点?
答:真空断路器具有触头开距小,燃弧时间短,触头在开断故障电流时烧伤经微等特点,因此真空断路器所需的操作能量小,动作快。它同时还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维护工作量小,能防火、防爆,操作噪声小的优点。

40、同步调相机的同步是什么意思?
答:当调相机运行时,定子的旋转磁场和转子以相同的方向,相同的速度旋转,这就叫同步。

41、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丝熔断后,为什么不允许用普通熔丝代替?
答:以10KV电压互感器为例,一次侧熔断熔丝的额定电流是0.5A。采用石英砂填充的熔断器具有较好的灭弧性能和较大的断流容量,同时具有限制短路电流的作用。而普通熔断丝则不能满足断流容量要求。

42、为什么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接地?
答: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接地属于保护接地。因为一、二次侧绝缘如果损坏,一次侧高压串到二次侧,就会威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所以二次则必须接地。

43、FKL-10-2*750-6是什么电气设备的铭牌?
答:FKL-10-2*750-6是额定电抗为6%,额定电压为10KV,两个支路的额定电流是750A的铝电缆分裂电抗器的铭牌。

44、并联电抗器和串联电抗器各有什么作用?
答:线路并联电抗器可以补偿线路的容性充电电流,限制系统电压升高和操作过电压的产生,保证线路的可*运行。母线串联电抗器可以限制短路电流,维持母线有较高的残压。而电容器组串联电抗器可以限制高次谐波,降低电抗。

45、单母线分段的接线方式有什么特点?
答:单母线分段接线可以减少母线故障的影响范围,提高供电的可*性。当一段母线有故障时,分段断路器在继电保护的配合下自动跳闸,切除故障段,使非故障母线保持正常供电。对于重要用户,可以从不同的分段上取得电源,保证不中断供电。

46、双母线接线存在哪些缺点?
答:双母线接线存在以下缺点:(1)接线及操作都比较复杂,倒闸操作时容量发生误操作。(2)母线隔离开关较多,配电装置也结构也比较复杂,所以经济性较差。

47、故障录波有什么作用?
答:故障录波器用于电力系统,可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自动地,准确地记录故障前后过程的各种电气量的变化情况,通过对这些电气量的分析,比较,对分析处理事故,判断保护是否正确动作,提高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水平均有重要作用。
48、为什么硬母线要装设伸综缩接头?
答:物体都有热胀冷缩特性,母线在运行中会因发热而使长度发生变化。为避免因热胀冷缩的变化使母线和支持绝缘子受到过大的应力并损坏,所以应在硬母线上装设伸缩接头。

49、什么叫消弧线圈的补偿度,什么叫残流?
答: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之差和电网的电容电流之比叫补偿度。消弧线圈的电感电流补偿电容电流之后,流经接地点的剩余电流,叫残流。

50、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系统正常运行时,消弧线圈是否带有电压?
答:系统正常运行时,由于线路的三相对地电容不平衡,网络中性点与地之间存在一定电压,其电压值的大小直接与电容的不平衡度有关。在正常情况下,中性点所产生的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相电压的1.5%。

51、蓄电池为什么会自放电?
答:蓄电池自放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极板含有杂质,形成局部的小电池,而小电池的两极又形成短路回路,引起蓄电池自放电。另外,由于蓄电池电解液上下的密度不同,致使极板上下的电动势不均等,这也会引起蓄电池的自放电。

52、为什么要定期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
答:定期充放电也叫核对性充放电,就是对浮充电运行的蓄电池,经过一定时间要使其极板的物质进行一次较大的充放电反应,以检查蓄电池容量,并可以发现老化电池,及时维护处理,以保证电池的正常运行,定期充放电一般是一年不少于一次。

53、红绿灯和直流电源监视灯为什么要串联一电阻?
答:红绿灯串电阻的目的是防止灯座发生短路时造成开关误跳,合闸。直流电源监视灯串联一个电阻的目的是防止灯丝或灯座短接造成直流电源短路以及防止电源电压高烧坏直流电源的监视灯。

54、设备的负荷率是怎样计算的?
答:负荷率=(日负荷曲线的平均值/日负荷曲线的最大值)*100%

55、为什么110KV及以上变压器在停电及送电前必须将中性点接地?
答:我国的110KV电网一般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在运行中,为了满足继电保护装置灵敏度配合的要求,有些变压器的中性点不接地运行。但因为断路器的非同期操作引起的过电压会危及这些变压器的绝缘,所以要求在切合110KV及以上空载变压器时,将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

56、什么是电压速断保护?
答: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母线电压急剧下降,在电压下降到电压保护整定值时,低电压继电器动作,跳开断路器,瞬时切除故障。这就是电压速断保护。

57、什么叫距离保护?
答:距离保护是指利用阻抗元件来反应短路故障的保护装置,阻抗元件的阻抗值是接入该元件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U/I=Z,也就是短路点至保护安装处的阻抗值。因线路的阻抗值与距离成正比,所以叫距离保护或阻抗保护。

58、什么叫同期回路?
答:通常变电站只装设一套或两套公用的同期装置,因此需要装设同期小母线。用电压互感器从断路器两侧取交流电压,再经每台断路器同期把手接到同期小母线上,由同期小母线再引到同期装置中,该二次回路及同期装置的接线称同期回路。

59、什么叫高频保护?它有什么优点?
答:高频保护包括相差高频保护和功率方向闭锁高频保护。相差高频保护是测量和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电流量的相位,是采用输电线路载波通信方式传递两侧电流相位的。功率方向闭锁高频保护,是比较被保护线路两侧功率的方向,规定功率方向由母线指向某线路为正,指向母线为负,线路内部故障,两侧功率方向都由母线指向线路,保护动作跳闸,信号传递方式相同。最大优点:是无时限的从被保护线路两侧切除各种故障;不需要和相邻线路保护配合;相差高频保护不受系统振荡影响。

60、SF6气体有哪些主要物理性质?
答:SF6气体是无色无味无毒不易燃的惰性气体,具有优良的绝缘性能,且不会老化变质,比重约为空气的5.1倍,在标准大气压下,-62度时液化。
61、对变压器及厂用变压器装设气体继电器有什么规定?
答:带有油枕的800KVA及以上变压器,火电厂400KVA和水电厂180KVA及以上厂用变压器应装设气体继电器。

62、为什么将A级绝缘变压器绕组的温升规定为65度?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全部转化为热量,使铁芯和绕组发热,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国际规定变压器绕组的绝缘多采用A级绝缘,规定了绕组的温升为65度。

63、电阻限流有载调压分接开关有哪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各有什么用途?
答:电阻限流有载调压分接开关的组成及作用如下:(1)切换开关:用于切换负荷电流;(2)选择开关:用于切换预选分接头。(3)范围开关:用于换向或粗调分接头。(4)操作机构:是分接开关的动力部分,有联锁,限位,计数等作用。(5)快速机构:按预定的程序快速切换。

64、变压器油箱的一侧安装的热虹吸过滤器有什么作用?
答:变压器油在运行中会逐渐脏污和被氧化,为延长油的使用期限,使变压器在较好的条件下运行,需要保持油质的良好。热虹吸过滤器可以使变压器在运行中经常保持质量良好而不发生剧烈的老化。这样,油可多年不需专门进行再生处理。

65、什么叫变压器的不平衡电流?有什么要求?
答:变压器的不平衡电流系指三相变压器绕组之间的电流差而言的。三相四线式变压器中,各相负荷的不平衡度不允许超过20%,在三相四线式变压器中,不平衡电流引起的中性线电流不许超过低压绕组额定电流的25%。如不符合上述规定,应进行调整负荷。

66、变压器新装或大修后为什么要测定变压器大盖和油枕连接管的坡度?标准是什么?
答:变压器的气体继电器侧有两个坡度。一个是沿气体继电器方向变压器大盖坡度,应为1%-1.5%。变压器大盖坡度要求在安装变压器时从底部垫好。另一个则是变压器油箱到油枕连接管的坡度,应为2%-4%(这个坡度是由厂家制造好的)。这两个坡度一是为了防止在变压器内贮存空气,二是为了在故障时便于气体迅速可*地冲入气体继电器,保证气体继电器正确动作。

67、变压器正常运行时绕组的哪部分最热?
答:绕组和铁芯的温度都是上部高下部低。一般结构的油浸式变压器绕组,经验证明,温度最热高度方向的70%-75%处,横向自绕组内径算起的三分之一处,每台变压器绕组的最热点应由试验决定。

68、调相机在电力系统中起什么作用?
答:调相机的作用是向系统输送无功功率,改善功率因数,降低网络中的损耗,对调整网络电压和提高电能质量有较好的作用。

69、对电气主接线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1)具有供电的可*性。(2)具有运行上的安全性和灵活性。(3)简单操作方便。(4)具有建设及运行的经济性。(5)应考虑将来扩建的可能性。

70、提高电力系统静态稳定的措施是什么?
答:(1)减少系统各元件的感抗。(2)采用自动调节励磁装置。(3)采用按频率减负荷装置。(4)增大电力系统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备用容量。

71、对变电站的各种电能表应配备什么等级电流互感器?
答:对有功电能表,应配备准确等级为1.0或2.0级的电流互感器;对无功电能表,应配备准确等级为2.0或3.0级的电流互感器;对变压器、站用变压器和线路的电能表及所用于计算电费的其他电能表应配备准确等级为0.5或1.0级的电流互感器。

72、什么叫复式整流?常用的复式整流有几种?
答:复式整流是由接于电压系统的稳压电源(电压源)和接于电流系统的整流电源(电流源)用串联和并联的方法合理配合组成,能在一次系统各种运行方式时及故障时保证提供可*合理的控制电源。常的复式整流有单相和三相两种。单相复式整流又分为并联接线和串联接线两种。

73、发生分频谐振过电压有何危险?
答:分频谐振对系统来说危害性相当大,在分频谐振电压和工频电压的作用下,PT铁芯磁密迅速饱和,激磁电流迅速增大,将使PT绕组严重过热而损坏(同一系统中所有PT均受到威胁),甚至引起母线故障造成大面积停电。

74、变压器油位的变化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变压器的油位在正常情况下随着油温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油温的变化直接影响变压器油的体积,使油标内的油面上升或下降。影响油温变化的因素有负荷的变化,环境温度的变化,内部故障及冷却装置的运行状况等。
75、有载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的故障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的?
答:(1)铺助触头中的过渡电阻在切换过程中被击穿烧断。(2)分接开关密封不严,进水造成相间短路。(3)由于触头滚轮卡住,使分接开关停在过渡位置,造成匝间短路而烧坏。(4)分接开关油箱缺油。(5)调压过程中遇到穿越故障电流。

76、变压器的有载调压装置动作失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1)操作电源电压消失或过低。(2)电机绕组断线烧毁,起动电机失压。(3)联锁触点接触不良。(4)转动机构脱扣及肖子脱落。

77、更换变压器呼吸器内的吸潮剂时应注意什么?
答:(1)应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2)取下呼吸器时应将连管堵住,防止回吸空气。(3)换上干燥的吸潮剂后,应使油封内没过呼气嘴将呼吸器密封。

78、运行中的变压器,能否根据其发生的声音来判断运行情况?
答:变压器可以根据运行的声音来判断运行情况。用木棒的一端放在变压器的油箱上,另一端放在耳边仔细听声音,如果是连续的嗡嗡声比平常加重,就要检查电压和油温,若无异状,则多是铁芯松动。当听到吱吱声时,要检查套管表面是否有闪络的现象。当听到噼啪声时,则是内部绝缘击穿现象。

79、对继电保护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根据继电保护装置在电力系统中所担负的任务,继电保护装置必须满足以下四个基本要求:选择性、快速性、灵敏性和可*性。

80、为什么要求继电保护装置快速动作?
答:因为保护装置的快速动作能够迅速切除故障,防止事故的扩展,防止设备受到更严重的损坏,还可以减少无故障用户在低电压下工作的时间和停电时间,加速恢复正常运行的过程。

81、什么叫重合闸后加速?
答:当被保护线路发生故障时,保护装置有选择地将故障线路切除,与此同时重合闸动作,重合一次,若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保护装置立即以不带时限,无选择地动作再次断开断路器。这种保护装置叫做重合闸后加速,一般多加一块中间继电器即可实现。

82、什么是自动重合闸?
答:当断路器跳闸后,能够不用人工操作而很快使断路器自动重合闸的装置叫自动重合闸。

83、接地距离保护有什么特点?
答:(1)可以保护各种接地故障,而只需用一个距离继电器,接线简单。(2)可允许带很大的接地过渡电阻。(3)保护动作速度快,动作特性好。(4)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小。

84、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硫化有什么特征?
答:(1)充电时冒气泡过早或一开始充电即冒气泡。(2)充电时电压过高,放电时电压降低于正常值。(3)正极板呈现褐色带有白点。

85、哪些原因会使变压器缺油?
答:(1)变压器长期渗油或大量漏油。(2)修试变压器时,放油后没有及时补油。(3)油枕的容量小,不能满足运行的要求。(4)气温过低,油枕的储油量不足。

86、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短路有什么特征?
答:(1)充电或放电时电压比较低(有时为零);(2)充电过程中电解液比重不能升高。(3)充电时冒气泡少且气泡发生的晚。

87、蓄电池在运行中极板弯曲有什么特征?
答:(1)极板弯曲。(2)极板龟裂。(3)阴极板铅绵肿起并成苔状瘤子。

88、一般断路器操作把手上的“5-8”“6-7”“2-4”各是什么触点?它们在操作把手的什么位置时接通?什么位置时断开?
答:5-8是合闸触点,在“合闸”位置接通,“合闸后”位置断开;6-7是跳闸触点,在“跳闸”位置接通,“跳闸后”位置断开;2-4是重合闸放电触点,在“预备跳闸”及“跳闸后”位置接通“预备合闸”位置断开。

89、继电保护有什么作用?
答:继电保护装置能反应电气设备的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并自动迅速地,有选择性地动作于断路器将故障设备从系统中切除,保证无故障设备继续正常运行,将事故限制在最小范围,提高系统运行的可*性,最大限度地保证向用户安全连接供电。

90、什么是过流保护延时特性?
答:流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与动作时间之间的关系曲线称为保护装置的延时特性。延时特性又分为定时限延时特性和反时限延时特性。定时限延时的动作时间是固定的,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反时限延时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有关,短路电流大,动作时间短,短路电流小,动作时间长。短路电流与动作时限成一定曲线关系。
91、《电力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1)电力事业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当超前发展的原则。(2)国家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投资开发电源,兴办电力生产企业,实行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3)电力设施和电能受国爱保护的原则。(4)电力建设和电力生产要依法保护环境防治公害的原则。(5)国爱鼓励和支持利用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的原则。(6)电力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监督的原则。(7)国家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电力事业的原则。(8)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技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电力事业的原则。

92、电网运行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1)电网实行统一调度、分级管理。(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电网调度。

93、电力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电力法共十章七十条,主要内容:总则部分确定了立法宗旨,适用范围,发展电力事业的基本原则以及电力管理体制。分则部分包括电力建设,电力生产与电网管理,电力供应与使用,电价与电费,农村电力建设和农村用电,电力设施保护和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全面地对电力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规范。附则规定了《电力法》的施行时间,即1996年4月1日。

94、电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根据《电力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电力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包括以下具体制度:(1)安全生产责任制度;(2)生产值班制度;(3)操作票制度(4)工作许可制度(5)操作监护制度(6)工作间断转移终结制度(7)安全生产教育制度(8)电力设施定期检修和维护制度。

95、反事故演习应着重考虑哪些内容?
答:本企业和其他企业发生事故的教训和异常现象。(2)设备上存在的主要缺陷及薄弱环节。(3)新设备投入前后可能发生的事故,以及影响设备安全运行的季节性事故。(4)特殊运行方式及操作技术上的薄弱环节。(5)设备系统的重大复杂操作。

96、班组培训员具体负责哪些培训工作?
答:(1)编制班组培训计划,在班长领导下认真执行并努力完成分场县局等布置的各项培训任务。(2)组织班组成员学习所管辖设备的技术规范,熟悉设备情况及规程制度等。(3)依*班组人员,结合班组特点开展班组培训活动。(4)协助班长做好日常的班组培训工作,如现场考问,安全知识问答,技术讲解,技术问答,事故预想等。(5)协助班长安排好新人员的岗位培训,督促检查师徒合同的落实,做好新人员的考问抽测工作。(6)及时做好各项培训的登记管理并按期总结,向分场县局培训工程师汇报执行情况。

97、新录用生产人员的培训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1)政治思想和优良传统,厂史厂纪教育。(2)电业职业道德教育。(3)遵纪守法和文明礼貌教育。(4)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

98,新值班人员上岗前的培训步骤是什么?
答:新值班人员在上岗独立值班工作前,必须经现场基本制度学习,跟班学习和试行值班学习三个培训阶段,每个阶段需制订培训计划,并按计划进行培训。

99、反事故演习的目的是什么?
答:(1)定期检查运行人员处理事故的能力。(2)使生产人员掌握迅速处理事故和异常现象的正确方法。(3)贯彻反事故措施,帮助生产人员进一步掌握现场规程,熟悉设备运行特性。

100、运行人员技术学习内容有哪些?
答:(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运行操作规程,事故处理规程,技术等级标准,岗位规范和有关规程制度。(2)本局发生过的事故,障碍,历年累积的设备异常情况资料汇编和反事故技术措施等。(3)反事故演习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及反事故措施,对策。(4)现在设备和新设备构造原理参数性能系统布置和运行操作方法。(5)安全经济运行方式和先进工作方法。(6)设备检修和异动后运行方式及新技术的运行。(7)季节变化对运行设备影响及预防措施。(8)运行专业理论或操作技能示范等。(9)调度规程有关部分。

网友A:
普及基础知识,叫大家都来了解电,安全使用电。防止不应该发生的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