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条码枪调试步骤

楼主(2015-06-27):
SICK条码枪调试步骤(CDM420+CLV450)吴峰编写

硬件部分

1. 接线安装(见接线示意图)

A. 供给CDM42024V电源(1号端子接正2号端子接负)

B. RS485安装板的屏蔽线接5号端子

C. 重要接线(用来打开条码枪激光头)38号端子接正37号端子接负,38号的正电源可以从现场输出模块接中继输出,来实现通过传感器信号打开条码枪激光头。

2.CDM420盒子的拨码开关

S1(控制连接源是PLC还是PC)当拨码拨到HST时连接PLC,当拨码拨到AUX时连接PC进行参数设置

S2/S3/S4均拨到OFF状态,如果不拨到OFF状态出现的状况是软件CLV setup V4.3无法连接到设备 ,无法进行参数修改。S6拨到ON,目的是打开37号端子。

参数设置部分

在连接软件的时候,只能插上RS232串口,把PROFIBUS RS485接头拔下,相反参数设置完毕后连接总线的时候要把RS232串口拔下,否则会出现挂不上网或者软件无法连接的情况。

1. 连接软件,interface设置USB插入的串口

单击OK软件会自动连接,成功后的图片如下

开始参数设置,第一步设置扫描枪得扫描功率

第二步设置扫描枪的安装位置和扫描距离

第三步设置扫描枪总线站号

第四步设置条码类型(如果无法确定条码类型,可以多选)

第五步(比较重要的一步)设置主口波特率,如果总线是Profibus如下图所设就可以了。

第六步设置Profibus

点击PROFIBUS DP Parameter,选择Mode2

第七步设置条码枪的扫描方式,我们选择的是固定式

第八步下载参数,完成参数设置

STEP7程序组态和编写部分

1. 组态部分

2. 新建两个数据块DB1和DB2以BYTE的形式共256个字节,两个数据块一样

3. 调用SFC14功能块,进行数据的读取,将数据存放到DB1中

运行测试查看变量表

红框处,为条码枪读出的条码数据,完成。

祝你调试成功。

SICK条码枪调试步骤(CDM420+CLV450)吴峰编写

硬件部分

1. 接线安装(见接线示意图)

A. 供给CDM42024V电源(1号端子接正2号端子接负)

B. RS485安装板的屏蔽线接5号端子

C. 重要接线(用来打开条码枪激光头)38号端子接正37号端子接负,38号的正电源可以从现场输出模块接中继输出,来实现通过传感器信号打开条码枪激光头。

2.CDM420盒子的拨码开关

S1(控制连接源是PLC还是PC)当拨码拨到HST时连接PLC,当拨码拨到AUX时连接PC进行参数设置

S2/S3/S4均拨到OFF状态,如果不拨到OFF状态出现的状况是软件CLV setup V4.3无法连接到设备 ,无法进行参数修改。S6拨到ON,目的是打开37号端子。

参数设置部分

在连接软件的时候,只能插上RS232串口,把PROFIBUS RS485接头拔下,相反参数设置完毕后连接总线的时候要把RS232串口拔下,否则会出现挂不上网或者软件无法连接的情况。

1. 连接软件,interface设置USB插入的串口

单击OK软件会自动连接,成功后的图片如下

开始参数设置,第一步设置扫描枪得扫描功率

第二步设置扫描枪的安装位置和扫描距离

第三步设置扫描枪总线站号

第四步设置条码类型(如果无法确定条码类型,可以多选)

第五步(比较重要的一步)设置主口波特率,如果总线是Profibus如下图所设就可以了。

第六步设置Profibus

点击PROFIBUS DP Parameter,选择Mode2

第七步设置条码枪的扫描方式,我们选择的是固定式

第八步下载参数,完成参数设置

STEP7程序组态和编写部分

1. 组态部分

2. 新建两个数据块DB1和DB2以BYTE的形式共256个字节,两个数据块一样

3. 调用SFC14功能块,进行数据的读取,将数据存放到DB1中

运行测试查看变量表

红框处,为条码枪读出的条码数据,完成。

祝你调试成功。SICK条码枪调试步骤(CDM420+CLV450)吴峰编写

硬件部分

1. 接线安装(见接线示意图)

A. 供给CDM42024V电源(1号端子接正2号端子接负)

B. RS485安装板的屏蔽线接5号端子

C. 重要接线(用来打开条码枪激光头)38号端子接正37号端子接负,38号的正电源可以从现场输出模块接中继输出,来实现通过传感器信号打开条码枪激光头。

2.CDM420盒子的拨码开关

S1(控制连接源是PLC还是PC)当拨码拨到HST时连接PLC,当拨码拨到AUX时连接PC进行参数设置

S2/S3/S4均拨到OFF状态,如果不拨到OFF状态出现的状况是软件CLV setup V4.3无法连接到设备 ,无法进行参数修改。S6拨到ON,目的是打开37号端子。

参数设置部分

在连接软件的时候,只能插上RS232串口,把PROFIBUS RS485接头拔下,相反参数设置完毕后连接总线的时候要把RS232串口拔下,否则会出现挂不上网或者软件无法连接的情况。

1. 连接软件,interface设置USB插入的串口

单击OK软件会自动连接,成功后的图片如下

开始参数设置,第一步设置扫描枪得扫描功率

第二步设置扫描枪的安装位置和扫描距离

第三步设置扫描枪总线站号

第四步设置条码类型(如果无法确定条码类型,可以多选)

第五步(比较重要的一步)设置主口波特率,如果总线是Profibus如下图所设就可以了。

第六步设置Profibus

点击PROFIBUS DP Parameter,选择Mode2

第七步设置条码枪的扫描方式,我们选择的是固定式

第八步下载参数,完成参数设置

STEP7程序组态和编写部分

1. 组态部分

2. 新建两个数据块DB1和DB2以BYTE的形式共256个字节,两个数据块一样

3. 调用SFC14功能块,进行数据的读取,将数据存放到DB1中

运行测试查看变量表

红框处,为条码枪读出的条码数据,完成。

祝你调试成功。SICK条码枪调试步骤(CDM420+CLV450)吴峰编写

硬件部分

1. 接线安装(见接线示意图)

A. 供给CDM42024V电源(1号端子接正2号端子接负)

B. RS485安装板的屏蔽线接5号端子

C. 重要接线(用来打开条码枪激光头)38号端子接正37号端子接负,38号的正电源可以从现场输出模块接中继输出,来实现通过传感器信号打开条码枪激光头。

2.CDM420盒子的拨码开关

S1(控制连接源是PLC还是PC)当拨码拨到HST时连接PLC,当拨码拨到AUX时连接PC进行参数设置

S2/S3/S4均拨到OFF状态,如果不拨到OFF状态出现的状况是软件CLV setup V4.3无法连接到设备 ,无法进行参数修改。S6拨到ON,目的是打开37号端子。

参数设置部分

在连接软件的时候,只能插上RS232串口,把PROFIBUS RS485接头拔下,相反参数设置完毕后连接总线的时候要把RS232串口拔下,否则会出现挂不上网或者软件无法连接的情况。

1. 连接软件,interface设置USB插入的串口

单击OK软件会自动连接,成功后的图片如下

开始参数设置,第一步设置扫描枪得扫描功率

第二步设置扫描枪的安装位置和扫描距离

第三步设置扫描枪总线站号

第四步设置条码类型(如果无法确定条码类型,可以多选)

第五步(比较重要的一步)设置主口波特率,如果总线是Profibus如下图所设就可以了。

第六步设置Profibus

点击PROFIBUS DP Parameter,选择Mode2

第七步设置条码枪的扫描方式,我们选择的是固定式

第八步下载参数,完成参数设置

STEP7程序组态和编写部分

1. 组态部分

2. 新建两个数据块DB1和DB2以BYTE的形式共256个字节,两个数据块一样

3. 调用SFC14功能块,进行数据的读取,将数据存放到DB1中

运行测试查看变量表

红框处,为条码枪读出的条码数据,完成。

祝你调试成功。

网友A(2015-12-08):
谢谢您的编写教程,新人受教了

网友B(2016-09-12):
          学习一下,还有附件吗。

网友C(2018-03-01):
还有附件吗

网友D(2018-05-08):
还有图片嘛 有图片显示嘛

网友E(2019-03-27):
还有图片嘛

网友F:
有图片配上就完美了

网友G(2019-11-08):
学习一下sick的扫码枪

网友H(2019-12-11):
有图片嘛 有图片显示图片配上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