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编码器分辨率在哪看

楼主(2015-06-27):
B2的伺服驱动

1-44:电子齿轮比分子   1600
1-45:电子齿轮比分母    10(默认)

上面参数设好后怎么计算电机每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看网上说要用   分辨率\160=脉冲数   对吗?

分辨率在哪看啊?一般是多少位的数?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的是固定的,在官网上能找到。

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等于分辨率除以电子齿轮比。

网友B:
1000脉冲一转

网友B:
台达B2系列编码器分辨率是160000

网友C:
对对型号,上官网查吧。。。。

网友D(2016-12-11):
98个脉冲一个毫。。。。

网友E(2017-06-22):
一般电机手册上面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