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步问题

楼主(2015-06-27):
各位大神,我这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四台280kW的电机,成对使用分别驱动两个滚筒,求助如何选用变频器及保证他们的同步,这么大功率是否要考虑用高压变频器,另外这两个滚筒相距2KM,怎么才能保证他们同时启动?急盼

感谢各位的帮忙,可能我的问题没说清,我在描述清楚点。一条皮带机,由四个280kW的电机驱动,头部两台,尾部两台,如何分别保证头部两台电机同步,尾部两台电机的同步,以及四台电机的同时启动?

网友A:
2KM线缆,建议选用10KV驱动为佳!

但是从成本考虑的话还不如配置10/0.4 的变压器就地供电,两端采用光纤通信做同步控制,这样成本最低

楼主:
能具体介绍下如何实现同步吗?都需要什么样的硬件?如何配置?

引用 网友A:
2KM线缆,建议选用10KV驱动为佳!但是从成本考虑的...

网友B:
两个用280kW电机驱动的大辊,其惯量很大,如果动态跟随要求很高需要用矢量控制或伺服变频器。

一般情况下,两个辊的同步控制可以有多种方式:

1、电位器分配给定;

2、电位器分配给定+浮辊反馈电位器(活套系统);

3、从驱动变频器采用主驱动变频器模拟输出作为给定信号;

4、从驱动变频器采用主驱动变频器模拟输出作为给定信号+浮辊反馈电位器(活套系统);

5、从驱动变频器采用主变频器的DF输出(数据频率或叫直接数字输出如LENZE伺服变频器的主变频器X10端口连接从变频器的X10端口)作为给定信号;

6、从驱动变频器采用主变频器的DF输出(数据频率或叫直接数字输出如LENZE伺服变频器的主变频器X10端口连接从变频器的X10端口)作为给定信号+同步板;

7、总线数据分配(如DP总线传送给主变频器主设定,而从变频器给定为主设定的转换数值);

8、总线数据分配(如DP总线传送给主变频器主设定,而从变频器给定为主设定的转换数值)+同步板;

9、其它形式的同步(如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可以采用T100工艺版的PPBUS总线同步。

网友B:
280kW电机的电源设计整个工厂的电源系统设计,从你的两个电机那么远(2kW)至少要设计两个现场总线区段,只有7能满足同步关系。

网友B:
什么单位这么牛,可以接到这样的大单,技术却这么弱?

网友C:
在哪抄来的方案呢!弄了10来项。2000米信号咋传?

网友C:
这2台电机不是同步运行,变频器做不到同步,只能是同转速。问题在信号传输,模拟信号直接传输可能不行,干扰会叠加进去,还有传输损失。485传输中间要接力,2000米可能不行。唯有485还差不多。

为什么用那么多可能呢,因为这么长距离信号传输没做过。试试吧!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否是真正的应用需求,我是怀疑的。但是从自动化应用讲两个驱动变频器的同步的说法没有错。变频器有同步问题,反倒是同速很少有人这么说。因为变频器没有速度(它是静止变流设备),电机才有同速的问题(因为电动机是旋转部件)。

网友B:
2km距离的两个执行部件的同步运行(或动作协调)是可以的。严格讲我上面提出的9种方式都可以应用,只是由于距离远除了7其它方式比较麻烦(例如模拟量应用,因为距离远需要A/D-D/A转换)。一般一个网段的485传输距离是1km ,但采用光纤中继可以延伸到到2km没有问题。

信号会有延时,但电信号的指令延时大概在10ms数量级,比起执行器的响应时间仍可认为是同时的。

网友D:
2km长的皮带输送机吧。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电机发电运行的问题,还是用低压变频器更为成熟些。

是有同步的问题,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个电机完全同步,只要两个电机轴功率基本相等就可以了。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了,百度一下论文就不少。2km不算太远,用不用光纤还要看现场情况。大多数用主从方案,皮带头为主机,皮带尾为从机,速度指令同时送到两变频器,带尾变频器再参考主机功率,用于微调。这样,两机可以保持协调(不一定要同步)工作。

原理很简单,实际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这么总要的系统,相比会用上中型PLC,那么两机通讯的问题都有成熟的方案可供选择。

网友E:
同意12楼的观点。。。。。。。

网友F:
这么多专家发言了。。我来普及一下常识吧。。。。。

如图:咱先建立两个独立的系统,用一个共同的信号启动。。看看什么情况。。。。。。

这里,给电工解释一下啊。。。这个就相当于一个闸刀控制两台电机,因为,没有两台电机是完全相同的,每一台电机的额定转速都略有差别,有的标着1450转/分,有的标着1460转/分,这些,实际上都反映在电机的参数上,如上图分母,一个是0.6,一个是0.4.(实际电机之间的差距会比这个小,我们为了看的更清楚一些,故意把误差放大。)

网友F:
图上面两个示波器Scope显示输出。如图:

你看到的黄线,就是电机启动时的速度变化,可以看的,虽然开关是瞬间合上的,但是电机是慢慢提速的。

网友F:
这两根线,就是电机的速度,可以看到,电机的速度慢慢增加,到匀速以后,两者有差距,上面一个较慢,下面一个较快。。

网友F:
为了看的更清楚,我们加一个两者的差。。。

网友F:
这个图看清楚了吧??上面减掉下面,差值在Scope2.显示。。

这个是上面减掉下面的差值。。。能看明白吧?电工们??

网友F:
下面,我们进行补偿,用这个差值对下面电机进行补偿,因为下面电机太快了,所以把这个差值补偿给下面电机。我们新做一个图。

如图,红线,就是把误差信号补偿给下面电机,使得下面电机跟上面电机同步。

网友F:
我们运行一下上面系统,同时监控一下输出误差Scope2.

可以看出,带反馈补偿以后,这个误差明显减小了,(可以同18楼图片,没有补偿之前对比一下。。)

网友F:
下面把18楼,20楼两个图放在一块儿对比一下。。

上面是带补偿以后的速度差,下面是不带补偿的速度差。。。可以看到,补偿以后,速度差明显变小了。。

网友F:
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模型模拟,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复杂,给你们讲点简单道理。。。你们在我们这行里面混,也学点基础东西,不要出去给我们这行丢人。。。。

网友F:
能看懂吧???看不懂的提问。。。。呵呵呵。。。。。

网友F:
也许电工不服气了。。。你这是纸上谈兵。。实际情况如何如何。。。。。好。。。

   。那我问你:你在控制两个240KW的大电机同步之前,你能不能先在你的作坊里面,控制两个小电机,0.75KW的小电机,让这两个小电机同步????

      在你控制两个0.75KW小电机同步之前,你能不能先用电脑模拟一下???起码在电脑里面模拟行得通??

我们干这行,不但要钻研技术,还要研究人,研究领导的心理,研究厂里面电工的心理,要不断地说服电工。。。呵呵呵。。。

网友G:
东西莽!滚筒相距2KM,还要同步,什么怪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东西莽!滚筒相距2KM,还要同步,什么怪设备

不是怪设备。。比如三峡的闸门,有可能两公里宽吧?提闸的时候,要求两边同步。。

网友F:
怎么没有来评论的??????论坛嘛,怎么不来讨论了??

网友H:
很好很好很有用的啊啊

网友G:
 围观大神谈论!小弟现有实践水平有限!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东西莽!滚筒相距2KM,还要同...

网友G:
“四台280kW的电机,成对使用分别驱动两个滚筒”,感觉这四个电机都要同步呢???只是两台比较近,!另外两台两公里远!相近的两台电机会是同轴吗???那这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四台280kW的电机,成对使用分别驱动两个滚筒”,感...

1、首先要了解何谓“传动链同步”

连个电机同时运行并不叫同步,但同步必须两电机同时运行!所以在讨论“链传动同步”不考虑继电信号或“使能”信号的问题。

链传动同步是指两个传动电机的牵引线速度V1和V2满足V1/V2=常数,这个常数可以是1也可以不是1

网友B:
2、我们再来看电力拖动中的“轴”的概念,电力拖动轴“轴”是独立驱动的执行器单元,这个说法的来源一般教科书没有,但是在西门子变频器使用大全,有多轴控制的实例可以作为这个理解的注释!西门子矢量控制变频器使用大全里,完成多轴控制的解决方案是直流母线逆变器的并联使用,而不是采用多轴的矢量控制器来做,那是因为对于大功率的多轴应用,总是采用单独的伺服控制器控制单轴运动,而不是将几个控制集成到一个部件中。

因而网友是否“同轴”在这个应用中,可定应该采用“不同轴”控制的方式!

网友B:
3、我们讲两个电机的同步问题,最终要转化为驱动器的给定问题。因而任何同步问题,就是驱动器的给定分配问题。这实际一系列工艺计算和具体算法实现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经验,随便仔细拿一个同步原理图来看,基本上可以转化为我前面列出的9中情况,如果你能提出不同的也可以拿来讨论。

网友B:
4、举例说明:

老式力根定型机采用电位器分配同步;

立信定型机采用DF直接数字同步,由第一个基准LENZE变频器的X10端口连接到下个LENZE变频器的X9端口,依次传递;

K30定型机采用PPBUS同步;

分切机一般采用模拟量计算;

印刷机有得采用同步版,收放卷可采用模拟量运算;

当然有的人会说PLC同步你没有谈,实际PLC同步仍不过是指令同步或模拟量运算方式!

网友B:
其实本楼主的问题并不完全,许多信息没有给出,但就两个传动部的同步问题仍然可以讨论。

有些评论我确实没有看懂要讲什么,知识毕竟有限。不加评论。

网友I:
有点不明白啊,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啊,用编码器和伺服控制器然后计算一下不就可以满足了吗

网友F:
没有看懂可以问嘛。。。。。

引用 网友B:
其实本楼主的问题并不完全,许多信息没有给出,但就两个传...

网友J:
需不需要用编码器解决转速问题,编码器加变频器加电机

网友F:
当然需要编码器,没有编码器你如何知道实际速度?不知道实际速度,如何测量速度差??

引用 网友J:
需不需要用编码器解决转速问题,编码器加变频器加电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点不明白啊,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啊,用编码器和伺服控制...

从功率上说,要用伺服,这是何等的天价了吧~~~~

网友F:
用光纤是最便宜的选择??光纤一米多少钱?导线一米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光纤是最便宜的选择??光纤一米多少钱?导线一米多少钱?

长距网络的布线,从性价比来说,光纤方案应是最便宜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光纤通道带宽较宽,一是本身价格并不贵。

即使是设备自动控制系统集成,光纤方案也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举例来说欧陆SSD LINK网络具有简洁,硬件布线电缆要求长度大大减少,使用光纤大概1.5元/m,和8芯CAT5电缆差不多,但CAT5 在局域网最长两节点是100m。

CAN-OPEN网络也支持光纤接口,光纤也不贵。

现在光纤不是什么新鲜东西,1993年进口的挤出机就有采用光纤通讯为主通讯链路,维修也极方便,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需不需要用编码器解决转速问题,编码器加变频器加电机

 是否需要编码器,取决控制的要求,浮辊电位器也可以用于两个传动电机的速差,力传感器或张力传感器也可以,要求不高的甚至可以采用开环控制,手动调节速差!

网友F:
变频器需要传递多少数据?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用光纤...

网友F:
举例来说欧陆SSD LINK网络具有简洁,硬件布线电缆要求长度大大减少。

A,B这两点通讯,你来说说怎么个要求长度大大减小??

至善若水,寒湘子,煙雨朦朦,子楚,潇湘琴话。。改这么多名字干什么?

网友L:
看的很是精彩,你们的精神值得小弟我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举例来说欧陆SSD LINK网络具有简洁,硬件布线电缆...

 叫什么好像是我的自由,这个你也管吗?

我不像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所谓大V,满口胡说八道,忘了,或许正是你的朋友。

搞技术,首先要心正,满口粗话,只能自羞,于人何干?

网友D:
楼主跑那里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跑那里去了?

楼主跑了,都不说下进度如何,这么多高手给你支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D 楼主跑那里去了?                                  内容的回复:楼主跑了,都不说下进度如何,这么多高手给你支招呢,

我想,四台电机功率也不小,又有电气参数差异,传送带这么远应该重且有张力,在启动到稳定的这一阶段如何闭环控制,感觉是个问题?用其中一台变频器反馈的实际速度来做主速度跟踪反馈到其他三台变频器做闭环如何?

网友F:
重新调整了一下算法参数,得到的结果就比较满意了,经过一个简单的波动,两者直间的误差就一直保持0了。。底下是放大一下。。

实在是不愿意撕了,呵呵。。不过看着实在是太碍眼。。

网友M: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我们这里就是两个15KW的电机,用了一个变频器。

网友N:
280KW,用多粗的导线

网友O(2018-08-25):
我给你顶一下

网友P(2018-10-08):
可以采用下垂控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