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使用求助

楼主(2015-06-27):
各位大神好:

    小弟近期在使用威纶通的TK6070ip触摸屏,

    (1)准备先测试一下Modbus通信,具体实现流程如下,触摸屏添加Modbus RTU设备,然后想用电脑串口接收触摸屏的Modbus数据,发现触摸屏直接提示PLC no response,电脑串口中也收不到Modbus数据,触摸屏界面中的控件也不显示,感觉很奇怪,是不是威纶通的触摸屏在使用Modbus通信时,必须通信正常连接才可以,Modbus必须有应答才可以,不像维控的,昆仑通泰的一样,(维控的,昆仑通泰如此设置后,电脑串口中是能够看到Modbus请求数据帧的)。

    (2)发现上面的方法无法测试Modbus通信,后来发现官方提供了一个范例,“D34.PC_HMI_Modbus_连接示例”,准备使用该范例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范例中的HMI型号是MT8000,不是TK6070ip,于是更改HMI型号,然后将电脑串口通信格式按照说明文档中进行修改,最终的结果还是HMI上面显示PLC no response,还是连接不上。

    我查看的EB8000编程手册,发现MT8000作为Modbus server 的时候,是有一个Modbus地址和触摸屏内部地址对应的,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因为改了HMI型号为TK6070ip,但是我又不知道TK6070ip的地址对应是什么样子的...

    该范例这里有上传。。。

麻烦各位大神给具体分析一下,看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或者理解的不对,应该怎么做才能正常通信...

相当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发帖的时候点错了,现在好像看不到附件,附件中是帖子中提到的范例

楼主:
可以看到附件了...

网友A:
完全就是蛋疼:用触摸屏做Modbus通信

网友B:
MT8000和TK6070IP的modbus地址对应应该是一样的啊,有不懂可以打威纶的技术热线4008362000

网友C:
我也是醉了,触摸屏做Modbus通信,不懂可以打威纶的技术热线4008362000

网友D(2016-03-19):
COM1:RS232,用于与电脑连接。引脚pc端 2 3 5,屏端 6 9 5

网友E(2016-10-11):
引用 网友D:
COM1:RS232,用于与电脑连接。引脚pc端 2 ...

请问是2接6,3接9,5接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