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人问伺服与步进控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06-27):
总是有人问伺服与步进控制有什么不同。

今天正好在研究一个新的项目,抽空画个图解释一下。。

如图,上面绿色部分,模拟的是步进电机的控制。显示A。显示的是步进电机的速度。

下面蓝色部分是伺服,伺服的输入信号是B,输出信号是C.

从图上可以看出,到达匀速运动的时候,步进电机的速度是有波动的。而伺服电机是没有波动的。

网友A:
描述很到位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网友B:
大师出手,还是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C:
从另外一种角度描述就好理解了,谢谢高人

网友D:
大神精通MATLAB仿真啊,受教啊

网友E:
这个帖子还加精啊??加精给钱么?过两天写一个同步控制的帖子。。。。

网友F:
楼上的加油,期待你写的

网友G:
学习了,感谢大神,无私分享

网友H:
明白了二者的区别,还需要再深入地了解

网友I:
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J:
从结构来看怎么区分伺服和步进电机呢?

网友K:
讲的太简单了,不够深入

网友L:
步进电机速度波动是本身结构造成的吗?波动是因为在两个极之间转矩减弱造成的吗?另外  转矩环 速度环  位置环  没画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步进电机速度波动是本身结构造成的吗?波动是因为在两个极...

就是因为结构造成的。。。

网友M:
还是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讲的太简单了,不够深入

引用 网友M:
还是不明白!!!!!!!!!!!!!!!!!!!!

差距

网友N:
伺服的话带编码器,可通过编码器反馈的位置实时的修正当前的给定输出值,而步进的话只管输出,到底有没有达到它要求,它是不知道的。

网友O:
学习了,哥 你牛,下载了

网友P(2015-08-11):
学习学习,不是很明白

网友Q(2015-11-05):
非常感谢,懂了不错。。。。

网友R:
这个帖子还加精啊??加精给钱么?

网友S(2016-01-15):
谢谢,讲的挺好的。~~~~

网友T(2016-10-21):
步进开环,伺服闭环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大师出手,还是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V:
  步进是开环的,控制器发指令给它后,它的执行情况是“爱咋咋地”,发完就不管了,你走多少是你的事情,你被阻挡了(丢步),我也不知道。

  伺服是闭环的,可以理解成步进加了反馈,PID调节后,执行情况是(相对)严格按照指令去走,servo的意思也是源自希腊语,“奴隶”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网友W(2016-12-02):
从另外一种角度描述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