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要建一个DCS系统

楼主(2015-06-27):
我们公司现在要建一个DCS系统,目的是将生产厂区的所有设备的关键参数在一个显示屏上显示,比如1#机是否开机,各传感器的压力、温度、温度、数量等等要能实时显示,并记录。另外要在调度室和的生产主管的电脑上能随时查看。

请问该如何做?

用什么硬件和软件来做呢?

大家时间都比较忙,不要太细致的回答,只要说一下思路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最好用西门子的软件,谢谢!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但是你是西门子走狗,我不想说话!

既然是西门子走狗,直接<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A:
在通用汽车公司做了那么多数据采集监控系统,这个超级简单

网友B:
我做过一个公司的能源介质监控及应答系统

网友C:
如果就是单纯的 显示记录查询数据   就不需要用DCS系统,用个组态软件做个简单的小系统就可以了。组态软件与你现场的仪表通过232/485连接,读取到数据就行了。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QQ:110909375

网友D(2015-10-10):
DP网络实时监测, 口口:16989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