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控制卡

楼主(2015-06-28):
哪位大神了解Trio euro408和安川配的和控制啊,急需了解学习,还有408控制卡内部固化的控制器形式是什么样的?比如PID   PID+前馈之类的   谢谢

网友A:
EURO408本体可以输出电压信号及接受来自安川的编码器信号做位置闭环控制。这时前馈PID都可以在TRIO控制器里设定。

简单方式也可以由EURO408直接发脉冲加方向及前馈信号给安川电机,安川电机内部PID在做动态响应调整。

如还有进一步问题,请发邮件到triomotion@126.com

网友B:
手头上有一张TRIO  MC405的卡,由于案子不使用,低价格转让  luelyzeng@163.com   懂TRIO的顶起来

网友C(2018-04-08):
我这里还有一整套Trio的系统呢,考虑到今后维护买备件成本高,所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