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0.8V电压控制24V继电器

楼主(2015-06-28):
  1. 现有一传感器,5V供电,信号输出是0.8V电压,想要利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去控制24V的继电器

网友A:
1、0.8V驱动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

2、将0.8v作为模拟量进入PLC,通过程序判断再通过plc输出控制继电器

3、其它,暂未想到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看得太累了!!传感器输出0.8v是什么状态下, 莫非就是近接开关!

网友C:
0.8V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剩下的事情你就自己处理

网友D:
同求大神解答。。。。。。。。传感器输出的模拟量可以认为是电压?

网友E:
简单的用放大电路  复杂的就PLC

网友F(2018-08-28):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接入PLC中, PLC识别传感器信号后,PLC根据需要的逻辑控制继电器;  如果描述的是传感器的信号,硬件上直接驱动24V继电器, 那是相对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