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RM外围常用芯片

楼主(2015-06-28):
芯片分类:

集成度不同分类:

1、小规模集成电路:1--12个

2、中规模集成电路:几十个

3、大规模集成电路:几百个

4、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上千个

按功能不同分类:

1、数字芯片:DSP、组合逻辑电路等

2、模拟芯片:电源稳压、集成运放;

3、接口芯片:AD采集,

4、特殊芯片:时钟芯片、语音芯片等;

组合逻辑芯片(与或非)、锁存器、放大器、译码器、串并转换芯片、电平转换、存储芯片、电源稳压芯片、驱动芯片、单片机。

组合逻辑芯片:

管脚图、真值表;

74LS08:TTL(主要有三极管)驱动电流大、速度快、工作电压5V

74HC08:CMOS(场效应管)功耗低,价格便宜,抗静电能力差、电压5--15v。

锁存器:74LS373、74LS573

有锁存功能、

1、OE片选脚低电平有效

2、LE控制脚高电平有效,输入什么输出什么

3、LE低电平有效、锁存(输出保持不变)

放大芯片:ULN2003、ULN2803(它们两个的区别:后者多一路输入输出)

内部集成了7个NPN达林顿管

1)放大器:放大电流

2)反相器:输入跟输出电平相反

3)灌电流最大500mA,供电电压最大50V(空载时)

4)供电电压跟负载最高电压保持一致或悬空

38译码器:

扩展IO口:

串并转换芯片:74LS164

串行:一位一位传输

并行:多位同时传输

8位移位寄存器,两个输入是相与的:

1)使用之前把清零脚(clear)高电平;

2)有上升沿,输出一个跟输入相同的电平

3)clear低电平,输出全部变0;

串行输入并行输出

电平转换芯片:MAX232(5V)、MAX3232(3.3v)

串行通信  RS232通信协议 +-30V。

单片机(TTL电平)5V  CMOS电平(+-12V)。

串口的功能:

1、下载程序:

2、串口调试

3、通信;(LCD,语音模块、GPS(定位),GSM(通信模块:发短信打电话)等)

驱动芯片:

1、单向传输缓冲器:74LS244

2、双向传输缓冲器:74LS245:双向控制。

设计12v转5v的电路;

电源稳压芯片(非常重要)

线性稳压芯片7805(三端稳压器):稳压效果好,效率低(50%发热严重,需要散热),电压一般为9---12v,5v输出。输出电流1.5A

可以两个芯片来输出较大电流

开关型稳压芯片LM2575、LM2576、LM2576:

效率高,不怎么发热,一般输入电压9--15v,电流最大是3A。

存储芯片AT24C02:EEPROM 电可擦除存储器

存储重要数据、密码、卡号等。

IIC协议。

可读可写,掉电数据不丢失。

A0,A1,A2地址脚

SDA:串行数据线

SCL:串行时钟线

WP:写保护。如果为低电平,可读可写;如果为高电平,就是只读。

IIC协议步骤

1)启动IIC总线

2)写从机地址 (0XA0)    应答0

3)写从机子地址           应答0

4)写数据                 应答0

5)停止IIC总线

芯片的电源脚旁边都要接去耦电容104

上拉电阻:

1)上电瞬间引脚为高电平;

2)增大驱动电流。

下拉电阻:

单片机基本构成:MCU(微控制器)

CPU:运算、控制

ROM:只读存储器、只读不写,掉电数据不丢失。

RAM:随机存储器、可读可写,掉电数据丢失

IO口:输入、输出端口

P0\P1\P2\P3  四组IO(输入输出)口

遇到不懂的就查芯片手册:

1、资料概述:功能、特点、主要参数

2、管脚图,引脚功能。

3、真值表,输入输出关系、如何控制

4、典型电路

5:时序图    AT24C02

6、范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