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知变频器和PLC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5-06-28):
公司设备上使用的是S7300的PLC和施耐德的变频器来控制电机。请问师傅们,怎么得知它们两者间的通信方式?是只能从PLC的程序中才能得知?

网友A:
可以从变频器的接线图、参数设置和PLC硬件模块来判断。

从图片来看,极有可能是modbus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变频器的接线图、参数设置和PLC硬件模块来判断。...

请问您,能否说的详细点呢?本人新手,向您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变频器的接线图、参数设置和PLC硬件模块来判断。...

 基本就是看这些。。。。。。。。

网友C:
从图片上来看,大概是modbus,按照上面朋友说的,去查吧

网友D(2018-08-28):
首先最好的情况就是从PLC这边得到通信内容,来知道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