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性编码器与PLC如何连接设置

楼主(2015-06-29):
客户要求用绝对性编码器标记电机位置,没用过这种编码器,各位大神我该如何实现?编码器是SSI协议

网友A:
要看绝对值编码器是什么协议的,有dp通讯,canbus通讯,ssi通讯的,配备相应的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你好,要看西门子PLC是哪一款和同时连接用多少个编码器了。比如用西门子300的,可以用GMX425SSI信号进SM338模块接口,可以连接三个SSI编码器,如果大于三个编码器,就要用profibus-DP的总线信号编码器,例如GMX425DP编码器;如果是西门子200的,可以用GAX60的RS485的Easypro信号或4—20mA信号进200PLC。用户绝对值编码器如果不熟悉,那就要选择一家有服务的公司购买编码器,比如可以问问编码器卖家自己手上有没有西门子PLC,会不会编程,可以有同步服务。上海精浦机电长期备有西门子PLC,并有很多西门子PLC绝对值编码器应用和经验。

楼主:
采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PLC,程序如何写?

引用 网友B:
你好,要看西门子PLC是哪一款和同时连接用多少个编码器...

网友C:
正缺这一些资料,恶补中!

网友D(2018-11-19):
你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E(2019-05-31):
说的不详,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看绝对值编码器是什么协议的,有dp通讯,canbus...

SSI输出的编码器怎么和200 通讯

网友G:
最近在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