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与组装行星齿轮减速机应注意哪些

楼主(2015-06-29):
1、行星齿轮减速机应牢固地安装在稳定水平的基础或底座上,排油槽的油应能排除,且冷却空气循环流畅。基础不可靠,运转时会引起振动及噪声,并促使轴承及齿轮受损。当传动联接件有突出物或采用齿轮、链轮传动时,应考虑加装防护装置,输出轴上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时,应选用加强型。

2、 按规定的安装装置保证工作人员能方便地靠近油标,通气塞、排油塞。安装就位后,应按次序全面检查安装位置的准确性,各紧固件压紧的可靠性,安装后应能灵活转动。行星齿轮减速机采用油池飞溅润滑,在运行前用户需将通气孔的螺塞取下,换上通气塞。按不同的安装位置,并打开油位塞螺钉检查油位线的高度,从油位塞处加油至润滑油从油位塞螺孔溢出为止,拧上 油位塞确定无误后,方可进行空载试运转, 时间不得少于2小时。运转应平稳,无冲击、振动、杂音及渗漏油现象,发现异常应及时排除。经过一定时期应再检查油位,以防止机壳可能造成的泄漏,如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可改变润滑油的牌号。

3、安装行星齿轮减速机时,应重视传动中心轴线对中,其误差不得大于所用联轴器的使用补偿量。对中良好能延长使用寿命,并获得理想的传动效率。

4、在输出轴上安装传动件时,不允许 用锤子敲击,通常利用装配夹具和轴端的内螺纹,用螺栓将传动件压入,否则有可能造成减速机内部零件的损坏。最好不采用钢性固定式联轴器,因该类联轴器安装不当,会 引起不必要的外加载荷,以致造成轴承的早期损坏,严重时甚至造成输出轴的断裂。

网友A:
不允许 用锤子敲击;是否可以用皮锤或者木锤拆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