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漏油的修治方法

楼主(2015-06-29):
1.治理减速机漏油的一般方法

治理设备漏油的常用方法有调整法、紧固法、疏通法、封涂法、堵漏法、修理法、换件法、改造法等。

(1)调整法:通过调整液压润滑系统的油压,减少系统压力,调整滑动轴承,减小轴承孔与轴颈之间的间隙,以减少设备各处由于溢流过大而引起的渗漏。调整刮油装置,例如毛毡的松、紧、高、低,用以克服因刮油装置失效而引起的漏油问题。在治漏过程中,首先应考虑通过调整来进行治漏,只有在相关零件配合关系正确的基础上,再采取其他方法治理才为最合理。

(2)紧固法:通过紧固渗漏部位的螺钉、螺母、管接头等处,可以消除因联接部位松动而引起的漏油现象。一般在治漏过程中,应注意检查各联接部位的紧固情况。日常维护保养中,操作者也必须注意这个问题,要求做到发现松动部位,立即进行紧固,以避免发生漏油现象,或发生其他意外故障与事故。

(3)疏通法:保证回油畅通是治理漏油的重要措施。在回油通道上,如果回油孔过小、结构不合理、被污物堵住,应及时将回油孔扩大,排除污物,进行疏通,或者增加新的回油孔槽管路。油路畅通了,就减少了润滑油渗漏的机会。

(4)封涂法:对于管接头,箱体接缝处可以涂抹封口胶进行密封紧固,以消除渗漏现象。用封涂法进行治漏具有方法简单、效果明显、成本低廉、适应性广的特点。一般工厂有70~80%的设备都可不同程谋采用封涂法进行治漏。

(5)堵漏法:尤其对于存在砂眼、透孔的铸件可以采用堵的方法进行治漏,例如用环氧树脂堵塞箱体砂眼或者被打透的螺钉孔效果还比较好。另外堵漏时还可以采用铅块等物进行堵塞。

(6)修理法:例如,箱盖结合面不严密的应进行刮研修理。由于油管喇叭口不合适而造成管接头处漏油的时候,应对油管喇叭进行修理。液压润滑控制系统元件有时因为出现毛刺、拉伤、变形时,或造成外部漏油,或造成内部漏油现象。一般问题不大时,也可以通过修理法排除这种情况下造成漏油故障。

(7)换件法:当设备漏油是因密封件磨损、相关件损坏而又不能修复时,应进行更换。换件时应注意新换件与相配件要保持合适的配合关系。避免原有的漏油问题解决了,新的漏油问题又出现。

(8)改造法:在治漏过程中,有时还需要通过改善密封材料,改变紧固方法,改换润滑介质,改革回油位置,改进防漏措施等,才能消除设备存在的渗漏现象。用改造法进行治漏的方法很多,一般应注意不要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不能破坏设备原有的强度和刚度,尤其采用增加回油槽,扩大螺钉孔、加置接油盘等措施时,要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