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怎么控制步进、伺服?

楼主(2015-06-29):
刚开始学习西门子300,想知道西门子300怎么控制步进、伺服?有几种控制方式,一般CPU可以控制吗?用PROFIBUS—DP怎么控制,不需要高速脉冲吗?加模块怎么控制?最好提供程序!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哦

楼主:
回复内容: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哦

网友B:
FB42是STEP7 为步进控制定制的   可满足一般需要  FB41是闭环控制  FB43是连续控制

网友C:
  高深的东东呀,不太会呀,一般不是说发多少脉冲给 步进电机控制器吗 ?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脉冲频率太低,控制不了伺服电机

引用 网友B:
FB42是STEP7 为步进控制定制的   可满足一般...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议你先学习一下DP通信的知识,程序是根据你的伺服驱动器编写的。

网友D(2015-08-28):
西门子FB块中有专门针对伺服电机的,可以找出来根据你相应的控制做好程序即可

网友(2016-07-05):
引用 网友B:
FB42是STEP7 为步进控制定制的   可满足一般...

引用 网友B:
FB42是STEP7 为步进控制定制的   可满足一般...

引用 网友B:
FB42是STEP7 为步进控制定制的   可满足一般...

资料上面怎么说FB41,FB42,FB43是PID控制呢

网友E(2018-09-03):
引用 网友F:
网友B  FB42是STEP7 为步进...

你们都在说什么,我怎么完全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