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轴以上PLC控制

楼主(2015-06-29):
请问如果要控制10轴以上,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PLC呢?10根轴有步进有伺服,只是单动。

网友A:
好像信捷、台达的有8轴的

网友B:
用通讯控制,可以30多个轴,大多数PLC都可以实现!

网友C:
信捷PLC有10轴的 XCM-60T-E,不支持圆弧插补等运动控制指令,不支持扩展模块,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2851990025 电话:13265772179

网友D:
信捷PLC有10轴的 XCM-60T-E,不支持圆弧插补等运动控制指令

楼主:
回复内容:一些步进电机没有通信物理接口,貌似只能用脉冲

引用 网友B:
用通讯控制,可以30多个轴,大多数PLC都可以实现!

网友E:
目前独立伺服控制的PLC,只有选OMRON的CP1H最合算,它有独立4路伺服控制,其他品牌PLC只有2路。以上说的是带编码器反馈,要求高速输入口的数量,如果是步进电机就不受这个限制了。

网友F(2016-01-18):
三菱Q系列PLC可以,其他大型PLC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G(2018-06-29):
通讯会比较好!

网友H(2018-09-11):
松下可以   g

网友I(2019-06-05):
积分有点多,不过资料好就好

网友J:
正好要找这方面的资料了

网友K:
三菱Q系列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L:
好东西下载来看看!!!

动亦定,静亦定

网友M(2019-07-09):
信捷的有10轴,汇川8轴,松下6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