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伸辊电机如何控制负荷过高

楼主(2015-06-29):
牵伸机牵伸丝束如果牵伸力过大对设备有伤害,如何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使其达到设定的负荷大小就停止运行!!!很欢迎指教!通过读取变频器电流与设定值进行比较达到报警停机可不可行?有没有更有效简单的方法??高手指教!

网友A(2016-04-27):
吾问无为谓吾问无为谓吾问无为谓吾问无为谓吾问无为谓吾问无为谓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B:
力矩模式

如果要速度模式就可以增加张力控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