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SP总线适配器 BA 2×FC接线问题

楼主(2015-06-29):
项目需要,使用到了S7-1500PLC和ET200SP,因为没有西门子的PROFINET IO 通信线,想先用普通的网线临时代替下,但不知道这个总线适配器 BA 2×FC 的四个接线脚的含义,我也查阅了普通网线的1、2、3、6号脚是收发信号时用到的脚,现想求教怎么连接?谢谢啊!
连接器的订货号是:6ES71936AF000AA0

网友A:
    这个 还真不太清楚,便是较你一个方法,那就是线号 1 对 1 ,2对 2 的接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还真不太清楚,便是较你一个方法,那就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