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IC200CPU002断电后重启报错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5-06-29):
刚用GE VERSAMAX的PLC,CPU是IC200CPU002,遇到这样问题,停电后,再次给电,CPU报错,诊断后显示SYSTEM CONFIGRATION MISMATCH,重新下载程序恢复正常,好像是配置丢了,程序难道是下载到内存里吗,断电丢失,麻烦请教高手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2017-03-20):
请问下ic200系列cpu,编程软件是什么那?谢谢

网友A:
请问下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