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输入模块的上限设置

楼主(2015-06-29):
在DCS系统中,当需要输入一个数值的时候,比如调门的开度设置,为了防止误操作的发生,如何在做组态的时候就固定死输入值的上限,比方说,一个调门的开度,量程为0-100,当输入101时即判断为不合法输入,或者“确定”键直接变成灰色,不允许用户操作。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监控软件属性里面可以设定吧  wincc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软件属性里面可以设定吧  wincc是可以的

网友B(2015-07-31):
一般DB里都有设置的地方吧。-10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