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M组态

楼主(2015-06-29):
一台S7-300挂一台ET200M和挂两台ET200M组态时有何不同,求助求助,挂一台可以通讯上,挂两台就不行了,到底有什么关键点忽略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硬件组态时,两个ET200设置的地址要与实际的拨码地址相同,第一个ET200通讯接头终端电阻打到OFF,S7-300和第2个ET200的通讯接头打到ON,祝你好运

网友B:
地址  和  DP头的终端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件组态时,两个ET200设置的地址要与实际的拨码地址...

   还有组态地址对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件组态时,两个E...

什么组态地址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组态时,两个ET200设置的地址要与实际的拨码地址...

有所启发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组态时,两个ET200设置的地址要与实际的拨码地址...

那硬件组态时怎么做的,两台ET200M都是挂在CPU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