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缆清册和BOM表进行DCS接线

楼主(2015-06-29):
今天去给经理同学的项目帮忙,居然碰到的是和利时DCS接线,第一次玩,玩不转哦

求指导

网友A:
首先按照电气清单清点物料是否齐全,另外根据相关手册进行硬件接线

网友B:
看来老师傅遇到新问题了

辉哥加油。

楼主:
现在设备能对应上

就是具体电缆每芯如何接不知道

网友C(2016-03-30):
和利时都有接线图的在柜子上

网友D(2016-06-27):
电缆清单信息进行接线

网友E(2016-11-14):
对着说明书接就行了。每个信号都是2根线

网友F(2017-12-21):
根据DCS厂家提供的接线端子表,接线时要特别留意公用线的问题(如果有)。注意接地、套现号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