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合理使用提高继电器使用可靠性

楼主(2015-06-29):
   除了对继电器进行全面的参数测试和有效的筛选之外,对继电器的合理使用也是提高继电器使用可靠性的有效方法。反之使用不当会缩短继电器的寿命,现就使用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讨论。

· 合理选择继电器的工作电压

  继电器的吸合电压一般只有其额定工作电压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但在使用继电器的时候一定要在其额定工作电压下工作,而不能取其吸合电压作为工作电压。这是因为在吸合电压条件下,继电器虽然己经动作,但其动合触点间的压力还未达到规定值,这将导致触点间的接触电阻偏大,如触点在大电流条件工作,就会加大触点功率,容易造成触点烧蚀,缩短工作寿命。

· 采用无电流切换

  虽然继电器的技术指标中给出了允许的触点功率,同时也给出了相应的电气寿命,允许继电器的触点带电进行切换,但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应尽量避免触点带电切换,采用无电流切换将大大提高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 避免在低电平、微电流下使用继电器

  由于继电器存在低电平失效的失效模式,应尽量避免继电器触点工作在低电平、微电流下。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固态继电器、模拟电子开关代替继电器。在一定要选用继电器切换低电平、微电流的情况下可选用干簧继电器,因为干簧继电器将触点密封在玻璃管中,而绕组在玻璃管外。这与将触点与绕组密封在同一壳体中的普通继电器相比,将明显降低触点产生钝化膜进而造成低电平失效的可能。

· 继电器的灭火花线路

  继电器的绕组是一个电感,绕组中又有衔铁,因此在绕组通电后会贮存磁能,而在绕组断电瞬时,磁能释放会产生很高的反电势(有时高达数百伏)。这一反电势一方面容易将驱动继电器的器件(如晶体管、集成电路)击穿,另一方面会造成尖峰干扰,干扰整机和系统中其它线路的正常工作。这一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继电器的绕组上并联一只消反峰二极管(也称续流二极管)。但应注意,消反峰二极管的加入将会明显延长继电器的释放时间。

· 继电器触点的并联使用

   当需要继电器去切换较大的电流时,尽量选用触点电流大的继电器,而不要采用触点并联的方法(不论是一个继电器的多组触点还是多个继电器的触点并联)。这是因为继电器的各组触点很难保证接触电阻相同,在并联使用中很容易出现电流分配的不均匀。另外在触点动作的时间上也难以保证一致,这样在切换瞬时很容易出现某一组触点瞬时电流过大的现象。

网友A:
记得有一种继电器其吸合电压和保持电压是不同的,似乎内部控制电路自动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