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坡函数发生器的SCL文件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15-06-29):
斜坡函数发生器的SCL文件转自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_history.aspx?b_id=4&a_id=505300&s_id=25&num=4

FUNCTION_BLOCK FB100

TITLE ="斜坡发生器"

KNOW_HOW_PROTECT

AUTHOR : xxzzw

VERSION : 1.0

//加减速时间 > 10S

VAR_INPUT

InValue : INT ;

AddTime : REAL ;    //单位:S

DecTime : REAL ;    //单位:S

TimeElapse : INT ;    //单位:ms

En : BOOL := TRUE;

END_VAR

VAR_OUTPUT

OutValue : INT ;

END_VAR

VAR

TimeTemp : INT ;

RTemp : REAL ;

END_VAR

VAR_TEMP

tempint : INT ;

badd : BOOL ;

b_add : BOOL ;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A #En;

JC _001;

L 0;

T #OutValue;

T #TimeTemp;

L 0.000000e+000;

T #RTemp;

BE ;

_001: NOP 0;

L #AddTime;

L 3.000000e+000;

BEC ;

L #DecTime;

L 3.000000e+000;

BEC ;

NETWORK

TITLE =

//程式每100ms计算一次

L #TimeElapse;

L #TimeTemp;

+I ;

T #TimeTemp;

L 100;

BEC ;

L #TimeTemp;

L 100;

-I ;

T #TimeTemp;

L #InValue;

L #OutValue;

==I ;

BEC ;

NETWORK

TITLE =

// In Out In > Out

// 零 正 X -DEC

// 零 负 X +DEC

// 正 正 1 +ADD

// 正 正 0 -DEC

// 正 负 X +DEC

// 负 正 X -DEC

// 负 负 1 -ADD

// 负 负 0 +DEC

L #InValue;

L 0;

<>I ;

JC _300;

//输入为零时

L #OutValue;

L 0;

>I ;

JC _010;

L 1.638400e+003; //输入为零输出为负

L #DecTime;

/R ;

JU _002;

_010: L -1.638400e+003; //输入为零输出为正

L #DecTime;

/R ;

JU _002;

_300: L #InValue;

L 0;

JC _400;

//输入为正时

L #OutValue;

L 0;

JC _302;

L #InValue;

L #OutValue;

>I ;

JC _301;

L -1.638400e+003; //输入为正输出为正,输入<输出

L #DecTime;

/R ;

JU _002;

_301: L 1.638400e+003; //输入为正输出为正,输入>输出

L #AddTime;

/R ;

JU _002;

_302: L 1.638400e+003; //输入为正,输出为负

L #DecTime;

/R ;

JU _002;

_400: L #OutValue;

L 0;

<=I ;

JC _401;

L -1.638400e+003; //输入为负,输出为正-DEC

L #DecTime;

/R ;

JU _002;

_401: L #InValue;

L #OutValue;

>I ;

JC _402;

L -1.638400e+003; //输入为负,输出为负,输入< 输出

L #AddTime;

/R ;

JU _002;

_402: L 1.638400e+003; //输入为负,输出为负,输入>输出

L #DecTime;

/R ;

_002: L #RTemp;

+R ;

T #RTemp;

L 3.276700e+004;

>=R ;

JC _003;

TAK ;

L -3.276800e+004;

<=R ;

JC _003;

TAK ;

_003: T #RTemp;

RND ;

T #OutValue;

//防抖动功能

L #AddTime;

L #DecTime;

>R ;

JC _004;

TAK ;

_004: L 1.638400e+003;

TAK ;

/R ;

RND ;

T #tempint;

L #InValue;

L #OutValue;

-I ;

JP _005;

NEGI ;

_005: L #tempint;

>I ;

BEC ;

L #InValue;

T #OutValue;

END_FUNCTION_BLOCK

楼主:
编译时显示1个错误,1个警告

网友A:
1、你贴出的是STL Source而不是SCL Source,它们是有区别的。

2、你需要在Source目录下建立STL Source并贴入上述代码,然后编译,你会得到没有错误和警告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