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断路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5-06-29):
平时不怎么接触直流,这个为什么用四极断路器? 以前过用三极的,其中两极串作一极使用,

此图是是四极串作两极使用,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哈

以前在论坛问过,有人说是直流电不容易断弧,两级串联后灭弧能力提高

网友A:
直流电弧不易熄灭,因为电流没有过零点。用4极开关串联使用,可以增加一个断点,有利于灭弧。

网友B:
学习了,直流断路器使用的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直流断路器使用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