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宏指令求解!!!

楼主(2015-06-30):
这变成完全零接触   不知道怎么来读懂它  请求各位过路大神指教一下怎么学会这编程方式  我也看过手册 手册只是介绍类似于C语言的语法

网友A:
宏脚本,开头和结尾不用管,固定格式;

GetData函数代表读取设备数据;SetData则为写入设备数据;

如:GetData(目标,PLC名称,设备类型,地址,数据数);

       GetData(temp,'Local HMI',RW,10000,1)=将本地HMI数据RW10000的1个数据单

                        位值赋值给temp。

short   temp,...定义短整形数据temp,  index,....;

bool     off   定义布尔变量off

temp=temp-1   读出temp的值减1再赋值给temp;其它类推。

手册上有讲,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