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接时间继电器(H3BA-N)

楼主(2015-07-01):
因为根据工作内容的不同,有时候需要PLC控制的气缸工作时间长些,有时候短些,那就需要一个外接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时间了,就是这个时间继电器怎么接?

就是PLC外接时间继电器应该怎么接?是在输入端 还是在输出端?

网友A:
应该是接到输出端吧!!!

网友B:
这个不用外接时间继电器可以调整plc控制控制的气缸工作时间。

网友C:
输出端接时间继电器的线圈,输入端接时间继电器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接时间继电器的线圈,输入端接时间继电器的触点!!

我的小設備(小壓床)只是簡單的一個汽缸和一個電磁閥,不知如何接線?

网友D:
KT的线圈连控制器的输出,常闭触点连输入;注意公共端的共头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KT的线圈连控制器的输出,常闭触点连输入;注意公共端的...

大哥 我用的是DVPES PLC 时间继电器是H3BA-N 可否帮忙看看具体怎么用?小弟愚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