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看门狗

楼主(2015-07-01):
请教大家一下 什么是看门狗  德国企业要求的东西,没遇到过 哪位贵人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A:
防止未经授权的人操作修改,也是为了保护正版的应用程序不被<此处内容被屏蔽>使用。就是说这个软件只能在这个机器上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止未经授权的人操作修改,也是为了保护正版的应用程序不...

网友C:
看门狗电路不是以上说的吧?看门狗电路是指早期的CPU电路,有时候程序跑飞了,或者死循环了。这时候需要一个外部电路,当程序正常运行的时候,就每隔一段时间发一个脉冲信号,给看门狗电路,俗称“喂狗”,看门狗电路收到这个正常信号,就不动作,如果收不到这个讯号,就自动复位一下程序。。这个叫看门狗,有硬件做的也有软件做的,

楼主:
那需要怎么才能实现呢?请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需要怎么才能实现呢?请教

 什么设备你都没有告诉大家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