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使用UDT数据到底放在哪个数据块里面呢

楼主(2015-07-01):
在DB1里面定义了4个UDT1

然后FB1的背景数据块是DB2,那么数据到底是在DB1还是DB2里面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200里面多次调用的子程序不能使用上升沿,那么300里面多次调用的FB FC一样么????

网友A:
在DB2里面,UDT就是数据类型,和WORD BOOL

 相同的概念,你说FB1调用了WORD类型,DB1也调用了WORD类型,数据有关系么?